国产的指示灯形状的声光报警器

楼主(2017-03-02):
装在控制柜面板上的,和普通指示灯一样大小,全新的装上去,一通电就冒烟了,拆开看看。

和常用的22mm开孔的指示灯大小一样,通电时红色LED闪烁,并有滴滴声。

厂家看起来也还正规

去掉前面罩,2个LED和1个蜂鸣器。

抽出电路板

可以看见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已经烧黑了。
集成块是555定时器,另一个是桥堆。

应该是阻容减压,电容的质量不过关,国产货的通病。

网友:
功耗极低,按理说不容易坏。
选取的元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