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FS81B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7-03-02):
问题如下图:之前拿去店里修,答复是电源板有问题,后换了还是这样。我看到后面还有一大一小两块板,现在搞不明白是哪个板子出了问题。有个懂维修的同事给我讲说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这个灯管是串接的,如果有问题了,应该是屏都不亮了。求高人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屏幕问题

屏幕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线的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线的接触不良引起的。

这电视是弟弟结婚时买的,才用了不到三年,之前他找人修过,这次都是第二次拿去修,要价太高他在又拿回来了,不知道以前的维修师傅有没有动过这里,也只能我下次回老家在看了,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在排除图中那块小板故障后应该是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排除图中那块小板故障后应该是屏的问题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屏坏了! 自己别修了,任何一台液晶电视的屏国家强制包3年! 快去找售后

网友:
三星ap系列屏  屏挂了

网友C:
上面图像正常,下面异常,毫无疑问这个是屏坏了。

搞维修的竟然说是电源板坏只有两种可能:1,他技术太差了。。。。。

2,售后服务的,在一年后,三年内,他是不会和你说是屏坏了的,屏保三年,如果说屏坏,那是免费修,收不到一分钱,
如果对你说是板子坏,板只保一年,超过一年,他给你电视返厂,厂家免费换屏,但是换回来,他对你说是换了板,不是换的屏,你就得乖乖的掏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图像正常,下面异常,毫无疑问这个是屏坏了。

搞维修的竟然说是电源板坏只有两种可能:1,他技术太 ...

偶而是上面有显示,有时又是下面有显示,有时候全屏也正常显示几秒,所以我排除了屏的问题。原来这里面也是有套路的啊,受教了!

网友:
液晶有问题,和电源有半毛钱关系啊!真坑这维修

网友:
屏有问题,有专业设备才修得了

网友D:
用  u   盘一试了知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u   盘一试了知    就这么简单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排除信号来源?谢谢!

网友E:
  需要通过压屏来解决,压屏按平方收费,估计需300元左右,有点贵哟。

网友F:
看样子像是液晶屏与屏边的模块接触有问题,过了保修期的话,就拆开屏找找哪里接触不良,上烙铁吧,死马当活马医。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像是液晶屏与屏边的模块接触有问题,过了保修期的话,就拆开屏找找哪里接触不良,上烙铁吧,死马当活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通过压屏来解决,压屏按平方收费,估计需300元左右,有点贵哟。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不知道什么叫高压,给屏施加压力?

网友G:
是不是图像有不规则的干扰线兼闪烁现象,
可以尝试把主板拆离液晶屏,离屏越远越好在连接线足够的情况下进行观察
做某合资牌子售后曾经处理很多,因为这种CCFL灯管液晶屏后背不是全铁皮结构,抗干扰能力弱。导致灯管工作时的高频干扰了主板,从而出现各种不规律花屏干扰,类似马赛克。
最后厂家给的处理方案就是在主板下方屏的背面贴一层锡箔纸。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图像有不规则的干扰线兼闪烁现象,
可以尝试把主板拆离液晶屏,离屏越远越好在连接线足够的情况下进 ...

学习了,这康佳电视机也就看了三年就这样了,在这之前还修过一次,过保了,家里以前买的TCL大块头的电视用了13年+了还好好的,真是科技 发达了,质量下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是第一次听说,学习了,不知道什么叫高压,给屏施加压力?

  你只猜对了一半,不是什么高压,是一种液i晶屏专用热压设备,如同楼上说的用烙铁焊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