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6N7P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7-03-02):
我设计了一个利用晶体管倒相的6N7P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电路的元件都用廉价的元件,但是电路性能非常好,如果认真制作,能充分发挥6N7P这个管子的潜力,轻松输出10W的功率,而且如果施加适当的负偏压,输出功率还能进一步提高。这个电路能适用于各种双三极管,很容易灵活调节固定偏压,除了6N7P,6N15,6N1,6N6,等管子都能用这个电路驱动。由于乙类放大器对电子管屏耗要求很低,而上述几种双三极管的屏耗都很小,所以用这个电路的输出功率远远大于上述三极管工作 在甲1类状态下。屏路的利用效率也得到了大大提高。 电路图如下:

双三极管乙类推挽放大器

双三极管乙类推挽放大器

楼主:
电路可以采用热底盘,输入信号由输入变压器偶合到Q1管。输入变压器可以用报废的56K猫上的坡莫合金变压器,频响范围很宽,而且有很好的电绝缘能力。Q1做CE分负载倒相。由于输入变压器的存在,Q1可以得到很高的电压增益。本电路设计的电压增益约30倍,如果输入1V有效值的信号,能得到足够的电压驱动6N7P。Q1采用小功率电子镇流器中常见的MJE13001,BVCEO大于400V,可以提供足够的动态。
倒相器输出的两路信号经过C3和C4的偶合分别送到Q2和Q3进行电流放大,Q3和Q4与末级电子管直接偶合,可以大大提高驱动器的电流驱动能力,同时降低Q2和Q3的功耗。Q2和Q3采用BVceo为150V的2N5550, 这种管子在废旧电话机里面不难找到。Q2和Q3不需要配对,但是最好用HFE大一点的管子,有利于降低前级的负载,提高倒相级的对称性。

楼主:
电路需要一个小功率的±40V辅助电源,可以用一个5W,36V的变压器做半波正负整流得到。末级电子管的固定偏压由稳压管D1控制,换用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可以调节末级偏压。6N7P手册上规定采用0偏压,但是其他双三极管通常需要一个小的负偏压。

楼主:
输出变压器等请参照手册的参数绕制。300V供电可以由市电直接通过桥式整流得到。

网友:
这个图好眼熟,好像在国外网站上见过,可能是类似的吧

网友A:
老外已经做成功了,据说效果不错,用的电路和这里的一样,前级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推动用一对晶体管做射极输出,信号直耦到6N7的栅极,这样就很好解决了6N7的0栅压推动且有栅流,输入阻抗还要求很低,于是这个乙类双三就能正常工作了,甚至比变压器倒相要更好

网友:
关注,予祝楼主DIY取得成功,好分享果实。

补充内容 (2017-3-3 07:32):
此电路是否可行,还有待于楼主验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已经做成功了,据说效果不错,用的电路和这里的一样,前级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推动用一对晶体管做射 ...

给个link看看。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右特性管子就该这样推。

楼主:
6N7P用的是10K P-P, 10W的输出变压器,可以直接用6P1推挽输出变压器,不需要自己绕。
都是输出10W,但是6N7P比6P1推挽的耗电要小不少,尽管6P1已经是非常高效的一支功率管了。

网友:
太复杂,光是电源部分,就麻烦不少,不如全电子管的简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外已经做成功了,据说效果不错,用的电路和这里的一样,前级用电子管或晶体管,推动用一对晶体管做射 ...

6N7乙类我早做好了!我用的是高压运放倒相扩流做前级推动!(37vpp  30mA)

网友:
6N7P的驱动电压为55Vpp,且要有一定的推动功率(因为6N7P的右特性,前方的输出电流也要足够)!不知这个电路能不能达到以上两个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N7乙类我早做好了!我用的是高压运放倒相扩流做前级推动!(37vpp  30mA)

6N7乙类的驱动电压要55Vpp,你的才37Vpp,是否低了一点,这恐怕达不到满功率10W的输出。
我一直在考虑用LME49830 LME49810来搞这个。

网友:
手里有STK3048A,有空也洞洞一个推动级,我考虑得正半周扩流,驱动电压是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N7乙类的驱动电压要55Vpp,你的才37Vpp,是否低了一点,这恐怕达不到满功率10W的输出。
我一直在考虑 ...

额。。我打错了!是70多vpp。运放用的是正负3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