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车载对讲机天线,有效果么?

楼主(2017-03-03):
刚过去的春节,几家人家一起组队出去自驾了,每辆车都配了个对讲机(手台),行车时候互相呼应,确实方便了不小,但是有时候在高速上,车距大一点之后,就会有卡啦卡拉的杂音,估计是距离不够,所以想上车载天线。
不过淘宝上查了一下,车载天线有很多种,有长的鞭状天线,也有矮胖的短天线,看底下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
有谁实际用过车载天线么?效果如何,请赐教。
另外我比较倾向于短的天线,长的天线感觉太招摇

网友A:
12cm的大吸盘。越长越好,一般60厘米以上,还要考虑谐振频率。馈线要好的,芯线要全铜,外屏蔽层要全铜密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m的大吸盘。越长越好,一般60厘米以上,还要考虑谐振频率。馈线要好的,芯线要全铜,外屏蔽层要全铜密网 ...

有没有具体推荐的牌子?

网友:
没电台呼号的话最好还是使手机吧。遇到无委联合执法就不自在了。我同事回家在高速入口碰上了,MP3 FM发射器都没收罚了100块钱。

网友B:
车载对讲机需要执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载对讲机需要执照的。

我用的是3W的机器

网友:
这东西一寸长一寸强,选长的,手台配车载天线还得配个小手咪比较方便,另外注意要在业余频段使用,尽量少影响别人

网友C:
天线要根据你对讲机的频率买

要看你的对讲机是V段还是U段

U段还分高U和低U

不同频率的要匹配不同的天线

天线不是通用的

网友D:
当年九十年初跑微波站时吉普车上有车载台用过,是两截,挺长的,放在车顶。在山顶向单位喊话听的清晰。当时离单位直线距离有七八十公里,不过单位台的天线架在十三层楼顶。车顶上天线有一次还撞死一只燕子,天线都撞到了。一晃快三十多年过去了,后来有手机了那个东西也没人要,让我拆了丢在车库里,再后来车和车库都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要根据你对讲机的频率买

要看你的对讲机是V段还是U段

谢谢回复,这个我懂。
我的意思就是用上配套的天线,效果是不是很明显,还是只是卖家一个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九十年初跑微波站时吉普车上有车载台用过,是两截,挺长的,放在车顶。在山顶向单位喊话听的清晰。当时 ...

70-80公里,你这个不是手台,估计就是专业车台了

网友D:
我不太懂这东西,好像天线必须和机器匹配。我们经常一起上山公安局的车是你那种小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太懂这东西,好像天线必须和机器匹配。我们经常一起上山公安局的车是你那种小天线。

那时候的整个环境也没有现在这样这么复杂,现在空间各种无线信号

网友:
是的,那时候没有高楼,我们单位通信大楼是最高的,现在成了矮的了。手持台不能用这种车载天线吧,我看手持台功率定死了。如果车上用还是配车载,本积也不大,也就是家用路由器那么大,比它厚,用车12V电源,还可配手持台。

网友:
小心无委会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我懂。
我的意思就是用上配套的天线,效果是不是很明显,还是只是卖家一个噱头

这个不是噱头,效果明显。
比较考究一点的,安装外接天线后要测量和调整一下驻波。
我们车队结伴外出每车都配备电台,只用U段。
不过你的对讲机3W发射功率有些小,我们手台都用5W的,车台则基本都是50W,极个别有用40W的。
车队外出,哪怕仅有2台车,没有电台是无法想象的~,手机根本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噱头,效果明显。
比较考究一点的,安装外接天线后要测量和调整一下驻波。
我们车队结伴外出每 ...

对,我们3台车,每车一个手台,确实方便。

网友:
发射功率不是关键,天线是最关键的。相同条件下,天线越长,位置越高,通讯距离越远。另没有呼号的还是悠着点,尤其是在外地。

网友:
外置天线确实能发挥大作用

网友(2017-05-10):
给你说,把对讲机橡皮头天线拿车顶上也比在车里面效果好。。肯定有作用,多大作用,你可以试试。我的安展天线比这个还短,效果不错。

网友:
外置天线相比车内手台天线,会有比较明显的作用,因为在车内收发有车体屏蔽,天线延长到车外就会好很多。
当然这是在天线质量合格的情况下。

网友:
外植天线选择优质老货,平原没问题,山区5W也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