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过驾照的老司机关于驾校车子的离合器使用技巧还有科2考试过关技巧

楼主(2017-03-03):
驾校的汽车挺奇怪的都被改造过,经常会发生练习时由于脚踩离合器放松的过多给熄火憋死了,但是半坡起步上坡练习时却要放开离合器,要不然车速不够力上不了坡,离合器放松到一定程度车子开始震动较大就属于半离合,感觉练车踩离合脚底板都发麻了 除了多练习,大家说说离合器有什么使用技巧和科2驾考技巧,谢谢

网友:
看车发动机转速表呀,多少转速的时候缓放离合不会憋死了,车子可以正常前进呀!!!

网友:
普通的车一般是1200转速就差不多了,最好问一下教练自己练习的车的转速多少可以,然后对比一下考试的车的工况呀,如果运气好的话,考试抽到好的车,那就相对容易多了呀!!祝你好运了!@!

网友:
学科目二、三都没看过一眼转速表的路过!还是要多练压半离合基本功,感觉车子的抖动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还有就是车感好呀,我开快10年了,科二两个脚的配合很关键呀,还有就是上油后,车身会有很明显的抖动,自己可以感觉的到的呀

网友:
尽量别看转速表,多练,找感觉,车身抖动就可以起步走了。还有驾校的车是烧气的,动力不足,易憋死

网友:
驾校的车怠速普遍高,不容易憋死。半坡起步不用加油。

自己找准半离合位置更重要。

考试的时候没记得看过转速表。纯属蒙的。

网友:
左脚半抬,右脚缓加,车身抖动,立放手刹,离合松完,油门跟上,,,

网友:
主要是多练习,找感觉。科目二主要是练习空间感和离合器控制车速。我们这边科目二全程不能踩油门,全凭离合器控制车速。科目二过关技巧个人认为主要在于倒库,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要紧盯着过关,尽量做到完美入库(即车身四边离边线35厘米),做到这点,对其他项目的联系有很大的好处。

网友:
只有多练习,科二车速一定要慢。

网友:
不能看表,要凭感觉,离合接合前要慢,开始接合时要适当给油,完全接合后要快速抬起离合器。关键是多练习,找感觉。

网友:
驾校车 一档就是1000多转 一般车只有700多点

网友:
这个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科二考了四次才过,可以加我微信交流下

网友:
汗楼上的朋友
科目二100分一把过的低调路过
其实我不光没看转速表,科目三也没怎么看过时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