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功放频响测试

楼主(2017-03-03):
前段时间制作了一台功放,见第八届大赛的一台小“胆”机(对不起不会链接),闲着没事,用土仪器进行了频率响应测试。
信号发生器为二十年前制作的(带功放),该发生器频率用雨果发烧碟(2)里面的25——20K信号进行过校准,误差为1%左右,频率为18——200K。交流毫伏表采用绿扬YB2172(频率范围为20——2M)。测试功放的6DB反馈量和12DB反馈量的频响。
信号发生器:
交流毫伏表:
组合:
先测试6DB反馈量的频响,输入电压为30mv。见下列一系列图
功放负载为8欧电阻,以1K频率为基准,输出电压2.82伏(输出功率为1W),毫伏表指示-1DB,以此为基准进行测试。
1000Hz,输入30mv,输出电压2.82伏,毫伏表指示-1DB。
50Hz
100Hz

400Hz
2000Hz,请注意分频开关位置。
4000Hz
8000Hz
10000Hz
12000Hz
15000Hz
12DB反馈量明日再做。

补充内容 (2017-3-5 17:12):
犯了一个大错误,才想起来,做这次测试时,在输入3K电阻左边加了一个1500P的电容,我说怎么跟我前3天测试结果差太多。是这样的,将机子用电视机顶盒输入插到该功放,功率0.5W左右功放管严重发热,加这电容后好了。

网友A:
功放的频响我记得8、9十年代就有比较准确的论述,单就放大器来说频响曲线可以做得很平直,失真度也可以控制。在电信号和听觉之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音箱,音箱的频响特性和功放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听觉上的音频特性才是最终的音效。因为最终是以人的听觉反应为判别标准的,所以有了等响度概念,有了所谓胆、石之分,因此也就有了等响度控制电路,以及多段均衡器等等的东西。其实音响的最终判别是大脑的主观性,音响效果的好坏其实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个人认为自己觉得好听就行。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的频响我记得8、9十年代就有比较准确的论述,单就放大器来说频响曲线可以做得很平直,失真度也可以控制 ...

      你说的极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退休无事,闲着也是闲着,因此作了此项测试,一来给初学者,二来也看一看锗管在非常浅的负反馈情况下的高频响应(由于此电路带输出变压器,因此实际用纯OTL电路的话,还要好点)。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相当不错,如果是自己做的,发表参赛比功放更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相当不错,如果是自己做的,发表参赛比功放更有意义。

谢版主。是自己设计组装的。由于硬盘原因,电路图丢失,加之前段时间重点在功放上,因此没时间倒推电路图,准备在有时间时进行倒推电路图,参加今年的大赛。

网友C:
有个免费的频率响应测试软件叫 RMAA

http://audio.rightmark.org/products/rmaa.shtml

结合现在的 24比特声卡,分辨率可以达到 0.001%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极是,确实是这样的,也是退休无事,闲着也是闲着,因此作了此项测试,一来给初学者,二来也 ...

退休后有所乐,有所为是最好的,能让人身心健康,楼主继续折腾,赞一个。

网友D:
高频时下降不少嘛,不过锗管功放能够达成这样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免费的频率响应测试软件叫 RMAA

http://audio.rightmark.org/products/rmaa.shtml

谢谢你推荐的软件,有空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休后有所乐,有所为是最好的,能让人身心健康,楼主继续折腾,赞一个。

多谢你的称赞,也就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时下降不少嘛,不过锗管功放能够达成这样也不错了。

锗管的高频确实比硅管差,不过要是加上普通OTL或OCL深度达30——40DB的负反馈量的话,高频端可达20K-2DB估计应没多大问题,也可达到国际上对HiFi在频响上的最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