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声卡问题

楼主(2017-03-03):
昨晚上看电影正常的电脑,今天开机右下角的喇叭图标多了一个红叉,耳机也没声音了,高清晰音频管理器橘红色喇叭状的图标也没了,单击喇叭图标,电脑提示未接入音频输出设备,还显示一个HDMI数字音频未插入,插拔耳机没有效果,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显示这个设备运转正常,把声卡驱动卸载,又从安装故障依旧,并且又从新做一遍系统还是老样,以前的音频输出是一个喇叭图标,出故障后没有喇叭图标,显示出了一个HDMI数字音频接口,恳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是主板BIOS关闭了一般音频输出打开了HDMI数字音频接口,还是板载的声卡彻底坏了,谢谢

网友:
今天同样声卡坏了个,直接换主板声卡芯片,估计没啥问题,明天装驱动试试,弄虚拟示波器烧的

网友A:
如果BIOS正常开启,重做了系统还这样的话很可能声卡挂了

网友:
用驱动大事查查,看看有什么提示,如果检测到芯片并驱动起来的话,红X应该会消失,没音的话,要拿示波器测声音芯片的引脚,如果红X不消失,说明芯片出问题,或没驱动起来,要检查芯片的供电那些了

网友B:
进bios看声卡是否启用,启用了话重新做系统还不行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单插一块声卡吧。

网友C:
好像是设置的问题;一般,你使用了hdmi音频(如连接电视机或带hdmi口的显示器喇叭)后,再使用原来的音箱,就需要重新选择一下声卡的输出设备;我不知道你的系统是什么,但是,一旦系统托盘里的喇叭图标有红叉,那就表示你的声卡工作不正常,一般重启系统会恢复;实在不行,卸载后就上个什么系统精灵,系统驱动之类的程序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D:
你的电脑应该是台式机,独立显卡的吧!如果是独显就换个显卡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脑应该是台式机,独立显卡的吧!如果是独显就换个显卡试下。

是台式机独立显卡,显卡后面有两个HDMI接口和一个显示器数字接口,我试一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BIOS正常开启,重做了系统还这样的话很可能声卡挂了

谢您,我也开始怀疑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bios看声卡是否启用,启用了话重新做系统还不行就是声卡芯片坏了,单插一块声卡吧。

谢您,抽空再仔细看,这会儿就是插了一块声卡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设置的问题;一般,你使用了hdmi音频(如连接电视机或带hdmi口的显示器喇叭)后,再使用原来的音箱, ...

谢您,我一直用的是一般输出,前置耳机或者后置耳机,没有用过HDMI接口,头一天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就出现了输出设备未接入HDMI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您,我一直用的是一般输出,前置耳机或者后置耳机,没有用过HDMI接口,头一天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就出 ...

在使用hdmi时,要注意:它的驱动不是声卡自带的,而是由所谓“核显”驱动打包提供,例如,你安装intel的核心显示控制程序时,曾出现显示声卡安装条,那个就是了,因为,hdmi是图像声音一并传输的。

网友:
把声卡拔下重新插试试

网友:
遇到更奇怪的事,直接装SP3版的XP装上声卡驱动显示正常没声音,
但装普通XP再装上声卡驱动,再打SP3补丁就正常了,呵呵

网友E:
重装一下系统。如果不发现声音就可能硬件坏了。不过现在的板载声卡很少坏的吧?莫非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装一下系统。如果不发现声音就可能硬件坏了。不过现在的板载声卡很少坏的吧?莫非有漏电?

这个板载声卡坏了,单独插了一块声卡有声音了

网友:
用驱动精灵装驱动

网友:
你用的是HDMI  还是其他接口  HDMI也可以走音频  是不是 声卡选择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2017-08-05):
声卡挺麻烦的,我的电脑也有问题。

网友(2017-12-05):
应该是主板上的声音处理元器件坏了,和驱动软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