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松下RF-2900 AM与SW没有声音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3-04):
    初到贵坛,获益良多。现本人有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网购的松下RF-2900昨晚到货了,开箱后发现FM接收及播放正常,但AM与SW没有声音,网上已经找到电路图,但水平有限,不知从何入手,望各位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接触不良吗?瞎出主意,最简单无损,查中波短波本振频率,用相应频率中波短波收音机试收本振辐射,检查是否起振,振了,再查其他。

网友B:
小日本的制造技术真好。先用无水酒精清理波段开关,估计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吗?瞎出主意,最简单无损,查中波短波本振频率,用相应频率中波短波收音机试收本振辐射,检查是否 ...

感谢回复!这个估计需要请别人帮忙了,我会将您建议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的制造技术真好。先用无水酒精清理波段开关,估计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我也怀疑是这样子。直接用电器清洗剂还是WD40喷一下 可行吗?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标识的红字有点小,差点错过了。好的,先按您方法试试。。

楼主:
    各位老师,前几天出差了。昨晚回家后打开后盖检查,初步发现问题有二:1.磁棒连接线被压过,将断未断;2、大概有三分之一电解电容可能因为时间长,脚部氧化严重。
    继而使用WD-40清晰波段开关,直接喷入开口位并反复拨弄,开机还是跟之前一样。
    将音量开至最大,中短波调谐时,刻度表均有反应,中波会听到很弱的电台声音。。。
    现计划先将所有电解电容更换,未知方向正确与否?请教各位,还有其他排查办法吗?谢谢!

网友:
电容漏液了,换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