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无畏,我想问下开关板指针万用表

楼主(2017-03-04):
我是个这论坛里的菜鸟,前些时候喜欢上的电子维修。为了能踏上漫漫维修之路,我最近几天一直关注论坛里关于指针万用表的帖子,为的是买一块诚心的性价比高的指针万用表。我发现某宝里卖的开关板的指针万用表有很多是郑州的,能买吗?果真不如正规厂的印刷版的吗?我看到论坛里大神们都买老表,是不是老表是开关板的原因?求大神们指点下 最好能推荐几款网上卖的指针表。日本表我就不想收了,台湾宝工的我看着不错请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搞维修,特别是家电维修和电源类零件级维修,一定要一块指针表,二三极管老化轻微漏电时数字表根本量不出来,当然有人会说什么高大尚仪器也能测,有那些买块指针表根本不是个事了。个人推荐国产天宇,便宜价格实惠性能还过得去,用坏就换。

网友:
推荐数字表,读数直观简单明了

楼主:
谢谢,指针表买的是情怀我想数字指针都买个,指针表不好选,数字表相对来说要好选一点

网友:
手上有5-6块指针表,都扔工具箱里吃灰去了。

如果以前没有形成用指针表的习惯,还是用数字表吧,一百多元就能买个自动量程、四位半的表,用起来比指针表方便的多,时间也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特别是家电维修和电源类零件级维修,一定要一块指针表,二三极管老化轻微漏电时数字表根本量不出来 ...

谢谢 网上的可以考虑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上的可以考虑不?

尽量去官网旗舰店或大代理商网点买,比其它网店买也贵不了几块钱,不买大吹大擂宣传过头的店和贪便宜时,基本就不会上当。

楼主:
谢谢您,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去官网旗舰店或大代理商网点买,比其它网店买也贵不了几块钱,不买大吹大擂宣传过头的店和贪便宜时, ...

谢谢您,受教了

网友B:
不要过分追求老表,现在的47L也很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过分追求老表,现在的47L也很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kBsS5F&id=354 ...

谢谢您的推荐

网友C:
现在的指针表都改成两节1.5V加+9V电池了吗

网友D:
呵呵,使用指针表的,很多属于怀旧的,我们一般不用机械表了,也不乏有喜欢使用的朋友,还是用数字表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指针表都改成两节1.5V加+9V电池了吗

我是菜鸟,这个我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使用指针表的,很多属于怀旧的,我们一般不用机械表了,也不乏有喜欢使用的朋友,还是用数字表的多了 ...

哦,数字表我也会买的。但指针表示必须有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数字表我也会买的。但指针表示必须有是吧?

一般情况下,一种就够用了,除非你是工具控!

楼主:
我在小的时候看到邻居家的500表就羡慕的要死

网友:
推荐3款,MF500/MF47/MF18,因为过去很多测试数据都是用500表或47表测的,在对比有关测试参数时有专用,另外500表、47表刻度设计比较好,读数方便,作为炮灰表非常合适。MF18是国内精度最高的指针表之一,如果想选精度高一些的,选它也不错。

网友E:
   不要被忽悠了,万用表是工具,也要与时俱进,不怕工具多的话指针表数字表各备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被忽悠了,万用表是工具,也要与时俱进,不怕工具多的话指针表数字表各备一块。

谢谢,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指针表  还不太会用呢

网友:
我推荐你收个日本表。比国产好很多

网友F:
人们追求老表,追求开关板(指波段开关型)的老表,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波段开关型的老表的铜皮厚度一般都很大,很耐磨。而铜箔板型的转换开关里的铜箔却非常地薄,不耐磨。这是厂家为了追求利润所致。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却知之甚少。

下面来讲铜箔板的铜箔的厚度:

压延铜箔,就是把铜块压扁成片状。单位为1oz/平方英尺,意思就是1oz铜箔能压成多少平方英尺的铜箔。单位为1oz/平方英尺,定义是

将重量在28.35g的铜压到1平方英尺的面积上铜的厚度定为1oz。注意,1oz的实际单位是oz/平方英尺。你将1oz看为基准,乘以倍数。就是我们常说的1/3oz、1/2oz、1oz、2oz……(由小到大)。记住,1oz的实际单位是oz/平方英尺,2oz就是1oz的两倍厚度。1oz是35微米,2oz是70微米……。

但遗憾的是万用电表的制造商从来都没有说我厂出的数字或是指针铜箔板表用表用的铜箔的厚度是多少,也从来也没有讲过我厂出的万用电表内用的铜箔是加厚过的。

只有在早期出的万用电表才为用户考虑到这一点,比如U201万用电表为了防止铜箔过早地磨损,在铜箔板开关的静触点都打上了一颗颗的帽钉,早期出的MF10型铜箔板万用电表上的铜箔也做得比较的厚。一般如果使用者有误操作大都烧断的是电阻或接线,不会烧损铜箔板上的铜箔。但后期出的就不行了,一旦使用者有误操作,烧损、烧断、烧熔的是铜箔板上的铜箔走线,使维修带来极大的困难。这都是厂家使用了薄铜箔的铜板板所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人们追求老表,追求开关板(指波段开关型)的老表,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波段开关型的老表的铜皮厚度一般 ...

老兄,您见过多少万用表的铜皮磨穿过?一般用印版的万用表的刀盘压力很小,真要磨穿那至少得十几年!

不要和我说铜箔厚度,现在厂家宣称多少多少盎司都是噱头!你知道为什么会烧铜皮的么?0.几A的保险丝是装装样子的么!!!!一般厂家生产的产品不做破坏性实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一种就够用了,除非你是工具控!

也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们追求老表,追求开关板(指波段开关型)的老表,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波段开关型的老表的铜皮厚度一般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您见过多少万用表的铜皮磨穿过?一般用印版的万用表的刀盘压力很小,真要磨穿那至少得十几年!

...

谢谢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老兄,您见过多少万用表的铜皮磨穿过?一般用印版的万用表的刀盘压力很小,真要磨穿那至少得十几年!

...

不错,现在的确很少有有关单位定期抽检作一些破坏性试验!很少有有关单位抽检来看一看你这个塑料的强度合不合格,能不能做万用电表的表壳及内部的零部件,你这个铜箔板的铜皮的厚度够不够,能不能做开关板。在我修过的万用电表中,凡是由于铜箔板的铜皮太薄,由于误操作而烧坏铜箔的不在少数。由于铜箔太薄磨穿的也有,铜箔翘起的也有……如果铜箔板的铜箔等于保险丝,那就是说明这个表是一次性的表,如果铜箔能等于保险丝,那还要保险丝干什么呀!

网友F:
谢谢先生读贴,谢谢!

网友:
试试天宇的mf47f。
数字万用表试试众仪的zt1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特别是家电维修和电源类零件级维修,一定要一块指针表,二三极管老化轻微漏电时数字表根本量不出来 ...

同感,必须要有指针表,同时应该有一块数字表,缺一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错,现在的确很少有有关单位定期抽检作一些破坏性试验!很少有有关单位抽检来看一看你这个塑料的强度 ...

一般电压电阻档保险丝为0.25~0.5A,如果严格按要求更换是不会烧铜皮的!事实是烧铜皮的都是更换了比较大的保险丝和干脆用粗铜丝勾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压电阻档保险丝为0.25~0.5A,如果严格按要求更换是不会烧铜皮的!事实是烧铜皮的都是更换了比较大的 ...

另外,如果万用电表设在低电流档而去量大电流档,如果铜箔太薄,则也会烧铜箔而不烧线绕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如果万用电表设在低电流档而去量大电流档,如果铜箔太薄,则也会烧铜箔而不烧线绕电阻。

      很多情况是一起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多情况是一起烧。

是的,有的情况是电阻和铜箔一起都烧掉。照理说铜箔不应该被烧掉,铜箔只是起到导线的作用,铜箔的烧损电流应大于零件的烧损电流的20倍才是正常的,因为铜箔是当导线用的。如果铜箔的烧损电流连线绕电阻的烧损电流都不如,那可以说这个铜箔是取得太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的,有的情况是电阻和铜箔一起都烧掉。照理说铜箔不应该被烧掉,铜箔只是起到导线的作用,铜箔的烧损电 ...

      也不都是铜箔薄的原因,因为电阻烧毁后继续跳火拉弧,此时电流更大,铜箔也就烧断,铜箔烧断处都有跳火拉弧痕迹。

网友H:
天宇47还行,数字表有一块,各有用处,两表都会用维修又上个档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也不都是铜箔薄的原因,因为电阻烧毁后继续跳火拉弧,此时电流更大,铜箔也就烧断,铜箔烧断处都有 ...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零件间(电阻间)的绝缘等级问题。一般来说,零件(线绕电阻)要么是烧断了,要么是短路(圈间)了。绕断了就烧断了,在原来的电阻的两个焊点应是220V的电压。另外如果线绕电阻圈间烧糊了,则电流会增大,则必定两个焊头中的一个被烧断(如果线路板的绝缘做得好)。对于碳膜或是金属膜电阻,则一般是被烧断烧黑,最后是电阻不通的多。

对于单单走线铜箔烧损的万用电表线路板,我一般是用直径0。4毫米左右的导线焊上代替,对于开关板上静触点的铜皮脱落、烧损、划伤的,我一般是用环氧树脂AB胶贴上一块新剪的铜皮,再把这块新贴上的铜皮和线路板上其他的连线焊牢。使那些被烧坏万用表修好后还可以再用,使用中应和新的表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零件间(电阻间)的绝缘等级问题。一般来说,零件(线绕电阻)要么是烧断了,要 ...

      我说的是一个连续过程,导通物蒸发完了,最后跳火拉弧结束,电阻就不通了,当然,也有一些铜箔太薄、太窄、或电阻有点大,在电阻还没有跳火拉弧就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的是一个连续过程,导通物蒸发完了,最后跳火拉弧结束,电阻就不通了,当然,也有一些铜箔太薄 ...

是的是的。安过去的电器线路设计,导线应该是零件允许电流的20倍以上。在我国从解放前一直到80年代,只有零件损坏的电器,没有导线损坏和烧损的电器,而现在导线烧损的电器就比比皆是了。大凡原装的机器,大凡出口的东西,一般来说导线都做得较好,我们甚至可以用一根电脑的电源线来烧电茶壶,但是山寨的电源线就是不能用来烧电茶壶的,用了要发热的,会很快地损坏的。

对于线路板上的、塑料壳体上的金属蒸发沉积物,我一般是采用刻刀刮削的方法来清除,对于碳质的熏黑沉积物,我一般是用酒精棉球来清除。对于电池的漏液腐蚀物,用刮削的方法再加上用洁厕灵清除,最后还是要用上酒精棉球擦洗的方法。一般来说,用以上这几种方法后哪怕是最最坏的万用电表电路板也是能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宇47还行,数字表有一块,各有用处,两表都会用维修又上个档次。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先生读贴,谢谢!

呵呵,以后有问题向您请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上的可以考虑不?

指针表的有点事反应快,专业维修的还是有用的。

网友J:
指针表有时比数字表还靠得住些。今天修个焊台,测量可控硅,用数字表自动电阻档量3个脚都是无穷大以为坏了。正准备焊下来。一想用18表再量一下。果然1脚和3脚就有组值了。

网友K:
俺是在坛内收的87年的南京47表,再加一个UT数字表一般维修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指针表的有点事反应快,专业维修的还是有用的。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指针表有时比数字表还靠得住些。今天修个焊台,测量可控硅,用数字表自动电阻档量3个脚都是无穷大以为坏了 ...

明白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俺是在坛内收的87年的南京47表,再加一个UT数字表一般维修全搞定。

谢谢指教

楼主(2017-04-21):
恩,我有个鸿昌数字万用表

网友L:
我有1块数字表,两块指针表,
本人认为还是指针表好的多,我习惯用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1块数字表,两块指针表,
本人认为还是指针表好的多,我习惯用指针表!

嗯,我也是喜欢指针表

楼主(2017-06-10):
引用 网友M:
有些时候必须 要有一块指针表

谢谢指教

网友:
指针表直观,数字表准确。看震荡电压还的指针表。

网友:
1楼说的在理

网友N:
南京天宇值得拥有。  南京电表太多假货了!~   MF47F  不错  大概价格在6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南京天宇值得拥有。  南京电表太多假货了!~   MF47F  不错  大概价格在65左右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