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频率范围死活调不准,是哪里错了?

楼主(2017-03-04):
飞音收音机

天津相声台到了指针的位置

天津相声台到了指针的位置

原来的两个拉线电容为了方便调整,换成了微调电容

原来的两个拉线电容为了方便调整,换成了微调电容

楼主:
按照低感高容的原则,用信号发生器,调到1600,拧微调电容,基本没什么效果,(有很小的声),调谐收音机,发现最洪亮的声音在刻度14和最左边5.5左右,信号发生器调到520,调电感有声音,但最响的声音,在刻度盘右边,反过来了,拆下来那个垫整的云母电容270p,量了没问题 想了好几天了,想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本振和中频通道是不是都该检查调整了?

网友B:
功夫没到家吧,用信号发生器很容易做好统调的。

网友C:
收音机要三点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夫没到家吧,用信号发生器很容易做好统调的。

功夫肯定不到家,不过之前也调整了四五个了,都也是你说的那样很容易,这个就死活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要三点统调。

对刻度和统调有先后次序吗?,好像统调也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和中频通道是不是都该检查调整了?

中频调整过了,现在收听的效果,好像除了刻度不准,其他都不错,声音洪亮,底噪很小

楼主:
之前这个收音机不响,是变频管腿断了,换了个管,电路板下部的两个电容量了下失效,换的新的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我把拉线绕反了,,,,,指针指示位置也就反了,怪不得天津相声在1.4兆,怎么也调不好,大家引以为戒吧

网友:
要   三点成一线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