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机滤扳手

楼主(2017-03-04):
摩托车链条和后视镜杆做的

网友A:
和管钳原理差不多吧!这样对新机滤表面上的漆有损伤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管钳原理差不多吧!这样对新机滤表面上的漆有损伤吗?

拆无所谓的,装机滤根本不需要扳手,用手大力的旋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无所谓的,装机滤根本不需要扳手,用手大力的旋紧即可

我是买了一套扳手!
用手拧感觉力度有点弱!

网友:
机滤更换周期短的,漆面损伤个人认为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管钳原理差不多吧!这样对新机滤表面上的漆有损伤吗?

装的时候悠着使劲 这样是不会损伤漆面的. 做这个机滤扳手是链条和机滤比划着截的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把机滤屁股拧歪了,目测没有问题,没管。这次注意,专门买了个碗装扳手。

本来也想买一个,但是手头有现成的材料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随手就做了一个,不过效果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无所谓的,装机滤根本不需要扳手,用手大力的旋紧即可

能用手旋紧,不渗漏油的话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的时候悠着使劲 这样是不会损伤漆面的. 做这个机滤扳手是链条和机滤比划着截的链条.

可以裹上一层布就解决了

网友D:
那个链条用摩托车的时规炼条做会不会小巧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链条用摩托车的时规炼条做会不会小巧一点呢?????

我是根据摩托车后视镜杆粗细选的传动链条,如果你手头有合适的材料还是可以做小巧些的。

网友:
也有用皮胶条做的,效果很好,还不伤漆面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想法真是脑洞大开!!!!好!!!赞!!!!

网友:
我见过用旧正时皮带做的。

网友:
聪明人,废物利用,不错的工具。

网友:
怕伤到漆面的话可以在链条的外面再绕上一层橡胶带,就是别人绑货物的那种。两米长的一条8块钱左右。这样就不会伤到漆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想法真是脑洞大开!!!!好!!!赞!!!!

我们单位盘车用的管钳子和着差不离,买的成品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拥护一切省钱的好办法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管钳原理差不多吧!这样对新机滤表面上的漆有损伤吗?

等机滤锈穿估计机油都换两次了。

网友:
我也是上的时候用手就可以。不好拆才买个扳手。

网友:
用手直接拧估计力度不够,高速时漏油就麻烦了。用摩托链条没事的,就是有的位置不够。

网友(2017-04-03):
咋做的? 另外好奇这是什么车 机滤周围空间好大,我的周围很拥挤 放不开手的样子

网友(2017-05-05):
高手在坛间

网友:
学习了!马上仿制一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无所谓的,装机滤根本不需要扳手,用手大力的旋紧即可

以前我装的时候一般用粗砂布包着用手拧紧就可以啦

网友:
以前维修我们都是用的这个链条扳手

网友(2017-06-05):
自己能动手换机滤机油是个好事,省钱还“心里有数”,赞一个

网友:
自己换下的旧机油不好处理,往哪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