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普源DS3102B示波器烧屏故障

楼主(2017-03-04):
一直正常的示波器,放置几年没用,最近开机发现屏幕‘烧’了,大卸八块,把变质的膜撕掉,用偏光眼镜对着看能看到图形,这下心里有底了,网购偏振膜,找最佳角度,裁剪,粘贴,复原,开机看看,效果虽不及原膜,但是起码能用了。购买的膜偏光度无所谓,反正你也不知道究竟原来的是多少度,尺寸必须大于屏幕以便于找好角度裁剪,尺寸小了就裁不出来了。

烧掉的屏

大卸八块,撕掉烧坏的膜,清理干净液晶表面

开机,偏光眼镜能看到图形,撕下的膜也可以,效果不如原膜

网购9.7吋偏振膜,找角度,裁切,没有揭去保护膜,直接用胶带将膜的边缘固定在屏上,恢复原样试机,效果还行,对比原膜,显色能力差,对比度也不如原来,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原膜没处找去,换屏划不来。

这是原来的膜

补充内容 (2017-3-5 07:41):
刚发现现在显示是反个的原来背景是暗的,波形和字体是亮的,现在反过来了,没有原膜只能这样了

网友A:
真佩服你,竟然用透明胶带。但是这样不会影响观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佩服你,竟然用透明胶带。但是这样不会影响观察吗?

是我没说清,膜稍微留大点,胶带只固定边缘到屏幕上

网友B:
黑白的被你换出色彩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白的被你换出色彩来了

彩色的,原来比现在效果好

网友C:
只换了前面的膜,背面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换了前面的膜,背面没动?

是的,只换前面的膜,因为把前面的膜撕掉,就全亮了,没有中间那个伤疤了,用偏光镜也能看到显示了

补充内容 (2017-3-8 10:09):
好像在哪看见过说前面的膜容易坏,背面的坏的少见

楼主:
借张图,原来的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呵呵,挑动是非,颠倒黑白

网友:
莫名的喜感

楼主:
喜从何来?莫非你也有烧屏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喜从何来?莫非你也有烧屏示波器?

有相同经历  不过你的处理方法不敢恭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相同经历  不过你的处理方法不敢恭维

求教啊,您是怎样修复的?

楼主:
没看出有啥特别的

网友E:
其实不然,你用反了方向,而且也不对角度,所以出现负对比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然,你用反了方向,而且也不对角度,所以出现负对比度

反复试过各种方向角度,这是最好的效果,原膜是一种专用膜,有一层涂胶,试过了,有胶的地方就是原来的显示效果,没胶的地方就是新换膜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然,你用反了方向,而且也不对角度,所以出现负对比度

坛里示波器烧屏的不少,希望看到修复如初的帖子

网友C:
新买的膜应该是有胶的啊,贴的时候撕掉保护膜,你这个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膜应该是有胶的啊,贴的时候撕掉保护膜,你这个不一样吗?

新买的膜有胶没错,但是此胶对偏振没有影响,而且新膜厚度与原膜比薄很多,原膜去掉胶的效果和新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里外都老化,自己换失败了,

除非你弄出硬伤来,换膜是坏不了嘀,据说膜分内外两种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这样子也很好

网友:
偏光镜新用途。学习了。

网友(2017-04-27):
换上去的膜你直接用透明胶带固定的,没有撕开偏光膜保护膜粘在上面吗?

网友G:
你是怎么把膜撕下来的啊?

网友H:
偏光膜已经撕下来了,但是胶水大部分粘在液晶玻璃上面了,怎样把这些胶水弄干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买的膜应该是有胶的啊,贴的时候撕掉保护膜,你这个不一样吗?

师傅,贴偏光膜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偏光膜不被贴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偏光膜已经撕下来了,但是胶水大部分粘在液晶玻璃上面了,怎样把这些胶水弄干净啊?

棉签沾酒精涂在胶上,胶就变软变脆变稣了,刀片尖一点一点刮下来,功夫活,别弄坏玻璃,别弄坏排线,自己的活要十分小心,还有,胶处理干净后要试机,看看屏幕是不是一片白,是一片白就用撕下来的膜盖在屏上转好角度看看有没有图形,如果有图形就OK了,还是不行就可能底膜也坏了,没弄过不敢妄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怎么把膜撕下来的啊?

一角边缘刀片翘起来,用手拽,不要与平面90度,避免把玻璃拽坏,还要刀片辅助一下,要慢,不要着急,如果屏弄坏了一切都完了。

网友H:
液晶玻璃上的胶已经被我清理干净,现在我要买偏光膜换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液晶玻璃上的胶已经被我清理干净,现在我要买偏光膜换上去了

显示效果还挺清楚

网友G:
偏光膜在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偏光膜在哪里有卖?

淘宝买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