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咨询一个主板不认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7-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感觉回复不好,故删除。

网友:
你也没有说明你硬盘的接口形式是哪种,BIOS的硬盘模式设置了哪一种,更没说这内置了win10硬盘接上开机后出现了什么样的界面以及对话等等,因此难于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先在CMOS设置中看有没有这个硬盘,只有这里面能显示出,才说明被识别出了,这一步过不了,往下没戏。
    像这种回去又能用的,估计是连接线或者插口不正常。

网友:
Win10是认硬件配置的,这个提示是没有找到操作系统。由于Win10的启动配置要与机器的相关编码对应才能启动,换到另外机器上的硬盘是不能正常启动的。即使能启动也进不了系统,必须用安装盘做修复。能启动的前提是硬盘的模式要一致。要用此硬盘需要重装系统,但现在已无免费的Win10安装了,一般就装OEM版的Win7.

网友:
启天4600系列的主板,可以看下BIOS是否带slic2.1,有可以装联想OEM版Win7旗舰版。比Win10好用。没有Slic2.1就Mark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里硬盘模式ide  和achi 的事,调一下试试

网友:
不是没检测到硬盘吧,是系统不对吧

网友:
那是由于你朋友的硬盘win10系统使用了gpt文件格式,而不是我们所流行的mbr,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命令行:diskmgmt.msc调出磁盘管理窗口,找到那个新硬盘,给它重新定义一下即可。

网友:
硬盘里面250G的硬盘是最差最容易出问题最不稳定的  不要用它  80G的都要比它好

网友:
格了重装就行了,提示信息是没有找到操作系统,可以你电脑把新盘当主盘了,而系统配置与原机不是,所以启动不了,要把新盘当从盘用!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硬盘模式问题

网友:
基本概念错误,win10的硬盘换到另外的硬件上不可能运行,Win7稍好些,但也要进行修复。

网友:
进BIOS设置,联想是开机按F1还是Eec或Del记不清了,硬盘模式选AHCI,开机,原来的Win10不能再这机器上用了,要重装系统。如果机器原来支持Win7的可以安装联想的OEM Win7.

网友:
在PE 中换引导分区 MBR  WIN10的不是   试试看吧

网友:
先进DIOS查下主板有没有认这硬盘,如果读取到了这个硬盘信息有可能硬盘启动没设置好,开机两个硬盘里都有系统,起了冲突

网友:
可能win10的硬盘分区格式是gpt.你要改成mbr。

网友:
进CMOS改下硬盘接口就行了。

网友:
要重新安装系统的吧

网友:
确定硬盘线没问题?

网友(2017-04-17):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估计是硬盘引导模式是gpt分区 普通的机器是MBR 你需要重新分区转换成MBR就可以了

网友:
删除全部分区转为mbr重新分区装系统才行吧

网友:
进BIOS看检测到硬盘木有。

网友:
按我的想法,什么都不要折腾,直接把硬盘在原机上当从盘格式化。然后换机用老毛桃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
硬盘兼容模式改下

网友:
看你这提示信息,硬盘已经认到了。就是找不到操作系统,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2017-05-19):
楼主既是菜鸟,还是找一个懂点的来整吧,装系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没有一定的经验,没办法解决装系统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只要主板和硬盘是对的,现在需要进BIOS设置才能识别的事情很少很少了.....
这个就是引导区不认的问题。找个Win7安装光盘,启动安装程序以后全盘格式化装Win7就好了。

网友:
要不主板DIOS设置有问题或者主板不认硬盘系统

网友(2017-08-10):
换硬盘不用做系统吗

网友:
装过win7以上的系统的硬盘,即使用PE的win2003也是找不到硬盘的,要用PE中的win8才能认硬盘装系统。你把硬盘挂到你的主板上就想直接出过win10的桌面给你用了,没那么简单。必须重装系统才会有蓝天白云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解决办法是把硬盘挂到单位机器上可以认出来,然后格式化,再装回本机,分区装系统,才得以解决

这就是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最有效,只是麻烦一点。

网友:
进PE,能认就无问题。要么设置问题要么系统问题

网友(2017-10-03):
我不是高手,但是我知道,好像联想的主板习惯把BIOS设置硬盘模式,要修改硬盘模式,具体的可以百度修改BIOS硬盘模式

网友:
对了,win10系统安装时用的是GPT引导格式,现在你需要把硬盘格式化改成mbr就好了。

网友:
盘已经认了  提示没有系统

网友:
认了硬盘还不好弄?u盘启动 重新分区 格式化

网友(2018-01-07):
联想电脑这样做下去,离倒闭不远了。

网友:
你这个不是不认硬盘,而是不认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