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单元不知道怎么办,冲动是魔鬼。

楼主(2017-03-05):
没搞之前以为很容易可以搞定音箱DIY,结果是2年都没搞定,买了单元放在那看着发呆............

网友:
什么都可以做,唯独音箱不能做!业余烧友名言,你沒听说?

网友:
能做测试以后啥都好办,实在不行花个钱买测量套件即可。我就是买的。

网友A:
而且你这个精度的面板,不如不做,直接将单元用胶水粘在木板上,立在音箱上方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个精度的面板,不如不做,直接将单元用胶水粘在木板上,立在音箱上方还好些。

那并非是面板,只是为了测试而制作的纸板...........

网友:
的确箱子不好做

网友B:
威法,既然卖了就搞起了吧。按厂家给的图纸搞,马马虎虎的听吧。

网友:
不能着急,一步步来,做到能听还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法,既然卖了就搞起了吧。按厂家给的图纸搞,马马虎虎的听吧。

查不到厂家给的图纸啊。  国内用百度360搜索之类连喇叭的TS参数都查不到。用GOOGLE才查到的。  阁下的名字略屌

其实想试下做无源辐射器音箱的,但是考虑到成本上身还是懒得了,无源辐射的空喇叭也不好找,除非直接买个喇叭来用。DIY的话,目前的构思只能是买一个大的或者两个小点的橡皮边,中间贴一张聚丙烯薄板,通过不断调整附着在聚丙烯薄板上的质量来调整音箱。当然,这样辐射器就得装在后面了,装在前面箱体就大得要命了。因为无法得到diy的无源辐射器的参数,参照无源辐射器的低频拓展形态和倒相箱的差不多,更倾向于用倒相的箱子来模拟,用倒相管的有效面积来确定无源辐射器的尺寸,逐步调整附加质量,不知道是否科学。倒相箱子有个固有的缺点,就我见过老爹diy的倒相箱子,因为放置不用,蟑螂什么的都住了进去产卵,最后因为老鼠也进去过冬而被终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不到厂家给的图纸啊。  国内用百度360搜索之类连喇叭的TS参数都查不到。用GOOGLE才查到的。  阁下的 ...

你说的这种“无源辐射”我试过,咋说呢,其实比密闭箱好点有限。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无源辐射”我试过,咋说呢,其实比密闭箱好点有限。放弃吧。

你可以发帖分享下详细经验,根据网上介绍是比倒相还好,然后大概低频的拓展形态和倒相差不多(从长冈铁男的DIY书籍的最后附录看到的)。 密闭的我就不清楚,用软件模拟不出个所以然来。 无源辐射对比倒相的好处是里面不会进去蟑螂老鼠而被毁灭啊,特别当年那时候音箱还是放在我房间,然后我出去上学住校2个月没回家,回去发现有异味,音箱也不响了,才察觉到。 求我当时的心理阴影面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发帖分享下详细经验,根据网上介绍是比倒相还好,然后大概低频的拓展形态和倒相差不多(从长冈铁 ...

完全就是失败的,分享啥。老实做倒相或者密闭箱去。

网友:
你还是先把测试分频问题解决了再想各种奇怪的箱体吧。箱体不那么合适也能听。现在卖的音箱很多都偏小的。

楼主:
我觉得我2.0只做一对就满足了。不用想太多。有什么便宜好用体积小的功放介绍吗?

网友:
哈哈,这种烂尾事情,我也经常做

网友:
有时候会心血来潮的,同感

网友:
威发喇叭,买了就做吧

网友:
楼主不知道怎么弄了不如送给我吧

网友:
什么都可以做,唯独音箱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