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NWT500扫频仪引出第二通道

楼主(2017-03-06):
NWT系列扫频仪性价比挺好,但到手的单通道扫频是机器内部放置了幅度检波的,不能测外部检波后的低频信号。通过与卖家交流,得知了该机的一些情况:
1.板子上是有二通道输入的。
2.一通道内置幅度检波,分两路检波器,一路为对数性质的幅度检波,另一路为线性性质的幅度检波,由软件选择哪一路检波工作,这两路检波后的信号分别送到A/D转换器的两个端口上。
3.板子上的第二通道没有接检波器,也有两个端头分别接到A/D转换器的两个端口上。如下图
第二通道的接口,有四根针,分别是GND、IN1、IN2,、+5V,IN1和IN2分别是对数通道和线性通道,即需要在前面配置对数检波探头和线性检波探头,由软件选取哪一路进行A/D转换,IN1和IN2都是接有1M对地电阻然后串了1K电阻和两个1N4148限幅保护之后接到A/D转换器的两个输入口上。
    将IN1和IN2直接接到一起使用或单独使用其线性接口也行,我是将IN1和IN2接到一起的。
    线性校准:其实每一路A/D转换的输入都是线性的,最高输入2.5V,超过就限幅了。在软件界面上选择通道2校准,之后选择线性方式,软件提示接入6DB衰减器,其实就是电压衰减一半,这时用多圈电位器送一个精确的1.000V电压到IN1、IN2上,点确定。然后软件会提示接入0db衰减器,这时给IN1、IN2送人2.000V电压,点确定。之后保存校准配置文件。
这样校准的电压刚好和显示窗右边的线性读数相吻合,能显示的电压范围为0到2.2V。至于外部配用什么检波探头那是以后的事了。
    电平位移和衰减/放大:原来想做块小板放到机器内,但后来觉得破坏了原机的机构不好,打算在外部做个单独供电的盒子。

楼主:
另外测试了对数扫描方式时各分贝值对应的输入A/D转换的电压大致如下:
-87.14db        0V
-80db                0.173V
-70db                0.408V
-60db                0.643V
-50db                0.877V
-40db                1.111V
-30db                1.343V
-20db                1.575V
-10db                1.806V
-6db                1.903V
0db                2.044V
10db                2.278V
20db                2.514V
此后限幅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
期待电平位移的电路

楼主:
打算用这个电路来做电平位移和幅度控制。
VR1控制衰减/放大量,最大有10倍放大量。VR2控制电平位移,输出端能最大上移2.2V左右。DC—DC变换采用现成的模块。

楼主:
卖家曾经提过的电平位移电路也可以,只是牺牲了直流特性。
实际使用时要考虑好R1、C1的时间常数。同时两路A/D并联形成了500K输入电阻。

网友A(2017-07-27):
这样引出,能干什么呢?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引出,能干什么呢?没看明白啊

1、可以不用内部的检波探头。内部的检波探头是低阻输入的,调收音机时阻抗不太匹配。
2、加电平位移后就可以调鉴频器鉴频曲线了。

网友:
期待您的成果,我原来就觉得,现在的集成电路收音机,比如2003,检波在里面,怎么调的问题。发现NWT用途的问题,一直纠结啊

网友:
您引出的意思,就是利用原来电路的检波器,从音频读取信号吧

网友A:
楼主改完了吗?nwt300 20HZ开始的,也可以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完了吗?nwt300 20HZ开始的,也可以改吗

我没有用过nwt300,不知到和nwt500有那些不同,这个要问卖家了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完了吗?nwt300 20HZ开始的,也可以改吗

我问过卖家,他说nwt300也可以引出第二通道

网友(2017-10-04):
楼主改好了吗?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请楼主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