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湿器突然不干活了,Niko P3055LD管子巨热,旁边有个电阻R6烧糊了,看不清阻值

楼主(2017-03-06):
求助:加湿器突然不干活了,里边有个Niko P3055LD 场效应管子巨热,旁边有个电阻R6(好像接在P3055LD的两个脚之间)烧糊了,看不清阻值。
请问了解的朋友,阻值多少,换个电阻可能修好不。谢谢!

就是这种微型加湿器

网友:
上照片或将电路抄下来看看再说。你这样说大家听不懂的哦。

网友:
  "阻值多少,换个电阻可能修好不"
   连链接我都懒得看,如果有链接建议你直接复制图过来,这样才算是有个好的求助的心态。不过就算不看我也能告诉你答案。
   不能,甚至电阻应该都没坏,大电流是有短路了,短路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干脆网上买一个加湿器算了 40多元

楼主:
我是新手,不熟悉规矩,不知道怎么发图。
但帖子里已经说了”请了解的朋友“,你不了解又解决不了问题,就不麻烦你出来装b了。
有些人那么喜欢蹦出来装一下b是出于什么心态呢?
欢迎对号入座。

网友:
手边有现成的零件可试着修复,否则一定不如换电路板性价比高——https://s.taobao.com/search?spm= ... 0170314&tab=old

网友:
加湿器烧的,大多是电源板,设计做工低劣,在网上买一些笔记本二手电源,把电源外置,就没事了。
不过换能陶瓷片也易损,不如用两年淘汰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