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饭锅煮饭太湿,不够香,怎搞?

楼主(2017-03-07):
跟放水多少无关,是感觉断电起跳过早。走完煮饭程程后,饭是湿湿的,锅底不够干。只好走完煮饭程序后,再强行走5分钟蒸煮烧干水分才好吃。试測过锅底感湿引线电阻,与锅盖感温阻值一样。不能确定感温器问题。整机没有可调原件,是否可在锅底感温串电阻一试呢,串的话又多大合适呢?锅的牌子国产松下。

网友:
内胆变形了。

网友A:
得用日本大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日本大米!!

就是最后几分钟差点火候,人为再加热几分钟就香喷喷好吃了。

网友:
锅底变形与发热盘不相爱了——换电磁加热式的吧。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电压力锅和普通电压力锅的温控系统是否类似?普通电压力锅底部有,温控开关,压力开关。调节位置用胶封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后几分钟差点火候,人为再加热几分钟就香喷喷好吃了。

将电饭煲拆开底部,接着拆下发热盘温度检测元件,用电磁炉IGBT管子下面的温度检测元件进行更换即可达到你想要的要求。

网友:
这现象和一般电饭煲的保温电热线失效相像,若没有额外的保温电热丝,有可能是控制电路板出问题。
再不是就和设置有关了。

网友D:
大铁锅  土灶  木柴火   保你香

网友E:
  楼上不懂装懂的多!
   你这个如果是新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弄了,如果是用久了才有的故障那么就可以修。这种锅实际上不如电高压锅好用,主要是压力低。

楼主:
现在我把一块微波炉的石棉纸,用AB胶贴在感温器上面,让其断电起跳迟一些,饭好吃过原来了。

楼主:
石绵纸剪成感温器一样的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种电压力锅和普通电压力锅的温控系统是否类似?普通电压力锅底部有,温控开关,压力开关。调节位置 ...

这个没有压力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一块微波炉的石棉纸,用AB胶贴在感温器上面,让其断电起跳迟一些,饭好吃过原来了。

这如当年盛行的脱卸式电暖锅,刚使用时不错,时间长了会出现加热盘(加热盘正常)已停止工作水还未开现象。问题基本上都是加热盘表面脏或变形、锅底变形与加热盘贴合不完全造成的。你这样改动,会不会置发热盘于危险之中?

网友:
一般的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如当年盛行的脱卸式电暖锅,刚使用时不错,时间长了会出现加热盘(加热盘正常)已停止工作水还未开现象 ...

     只是好转一点,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干但有韧性。
     我用微波炉煮饭就很好吃,有点瓦锅饭的味道,但时间长麻烦,要先泡米。并且水容易溢,搞脏微波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好转一点,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干但有韧性。
     我用微波炉煮饭就很好吃,有点瓦锅饭的 ...

我用微波炉煮饭专用锅煮饭好几年,米不用泡也不会溢。智能电饭煲早就被IH电饭煲取代,再也不用担心吃湿嗒嗒的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电饭煲拆开底部,接着拆下发热盘温度检测元件,用电磁炉IGBT管子下面的温度检测元件进行更换即可达到你 ...
‘1

这个你试过吗,芯片检测电路不与电磁炉的一样,单换给感温元件,起跳温度会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这个你试过吗,芯片检测电路不与电磁炉的一样,单换给感温元件,起跳温度会一样吗?

电磁炉的温度检测与电压力锅炉盘温度检测相比,电磁炉的温度偏高,对应的是检测电阻大一点。更换它,是相当于延长一段煮饭时间。
信者用,疑者弃。

网友G:
内胆变形了,我上次把内胆放煤气上烧完也这样,后来换了一个锅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内胆变形了,我上次把内胆放煤气上烧完也这样,后来换了一个锅好了

你的回复像我的回复一样不会被人认可,“智能”引导人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回复像我的回复一样不会被人认可,“智能”引导人们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嗯。这种变形眼睛是看不出来的,至少我就看不出来,不过确实是在火上烧过一次就不行了

网友:
水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铁锅  土灶  木柴火   保你香

那不是费人工吗,还要一个人呆在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这种变形眼睛是看不出来的,至少我就看不出来,不过确实是在火上烧过一次就不行了

这种加热方式,贴合度差就出问题。

网友:
楼主说有个感湿电阻,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能感应到锅内湿度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的温度检测与电压力锅炉盘温度检测相比,电磁炉的温度偏高,对应的是检测电阻大一点。更换它,是相 ...

   朋友,这个感温原件常用的有50K的和100K的,楼主的这种类型的锅有的用50K有的用100K,而电磁炉用的感温电阻多为100K,也有部分用50K的,你的理论看起来有些偏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把一块微波炉的石棉纸,用AB胶贴在感温器上面,让其断电起跳迟一些,饭好吃过原来了。

    你要维修的话首先要找到故障才能对症解决, 这个发热底盘是铸铝加发热管,在不明确故障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发热盘的起跳控制温度容易造成发热地盘变形。

网友:
锅盖上有加热器的电饭煲 应该好一点

网友:
挺IH加热的锅,整个锅体同时发热,热量均匀,饭好吃

网友:
电脑板显示时间计时和钟表时间一致吗?能不能控制芯片时钟不准,导致加热时间短。

网友:
内胆下面有米粒的话也会这样的

楼主:
电饭锅如果设置可以像洗衣机一样,除了标准程序以外,还可以人工调整编程才好。米的不同,个人口感喜爱不同一个程序很难满足要求,锅的本身参数发生变化也不能调整。

网友:
唉,朋友是回味砂锅饭了吧?

网友:
水放多了。。。。。。。。。。。。。。

网友(2017-04-07):
楼主解决了吗?家里有个号称球斧的,结果还不如电压力锅,用了几次丢边上了,耗时还不好吃,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家的苏泊尔电饭煲,锅芯就经常放煤气灶上用火烧,主要是热稀饭和粥,再放回来煮饭没有问题啊,没发现变形的问题,要是有变形放回去,就不稳当牢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不懂装懂的多!
   你这个如果是新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弄了,如果是用久了才有的故障那么 ...

如果是排气口有微堵呢,或者防溢温敏电阻不良又如何???????

判断问题别太武断!维修这东西要仔细判断,邪门的固障还多的是!!!! 经验多并不代表你的判断就正确,如果是你自己接到这锅你这么轻率判断和客户说好价格又搞不定你要怎么处理????

同是搞维修的我也经常以经验多自居,又如何啊也是经常吞苦果!

技术的东西只可以讨论别一棍打死,一山还有一山高..........................................

网友:
水稍微减少点

网友:
问题是温控提高了,如果饭糊了岂不杯具。

网友:
感觉还是锅顶传感器问题。

网友:
换磁开关一般都是磁力不够

网友:
商场积分送的一只央视也卖广告的国内某大空调企业出的智能普通电饭煲,煮饭时就是好象火力过猛没有监控一样,水汽粥水从煲盖出汽孔喷出流到下面一大滩水。试过几种米也差不多。拆开查过盖上的感应器和其它电路也没什么,新新的也不好改什么,也不想去花时间修。

网友:
我的办法是锅内加少许水20 -30分钟敖干即可 洗好的米放入盆或饭碗中另加水 蒸煮30分钟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