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电池没电了。两节5号电池搞定。

楼主(2017-03-07):
电子秤电池没电了,2032手头没有,干脆用两节5号背在后面。

正面

正面

后面

后面

网友:
哈哈,和我的一样。我是拆了装了块手机电池。

网友A:
和我买的外观一样。我的秤是用2节5号电池,自己装个钮子开关,否则2节高容量电池1星期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买的外观一样。我的秤是用2节5号电池,自己装个钮子开关,否则2节高容量电池1星期就没电了。

为什么高容量电池反而会跑电呀?

网友:
我经过一个体重秤,号称不能换电池,电池 无电后,我打开,电路板极薄,我舍不得剪除固定脚,拆电路板时,电路板弯曲,软封装集成电路断脚,无法修复了。该剪断固定脚时不能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买的外观一样。我的秤是用2节5号电池,自己装个钮子开关,否则2节高容量电池1星期就没电了。

我的电子秤用2032电池能用大约5个月,2.8V就不干活了,铁锂5号代用应该能用1年以上。(铁锂电池电压高,两串后约3.5V)

这种的

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称,这么小?

厨房用,最大秤50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子秤用2032电池能用大约5个月,2.8V就不干活了,铁锂5号代用应该能用1年以上。(铁锂电池电压高, ...

这个电池不错  相当耐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子秤用2032电池能用大约5个月,2.8V就不干活了,铁锂5号代用应该能用1年以上。(铁锂电池电压高, ...

还是找块旧的手机电池,还可以充电,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称,这么小?

这种称,是用在厨房里的,可以用于控制饮食,限制油、盐的摄取量。

网友:
人才人才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块旧的手机电池,还可以充电,更划算。

等这两节5号用完了就用旧手机电池,把电池放到称里面,估计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块旧的手机电池,还可以充电,更划算。

是的,等这两节5号用完了就用旧手机电池,把电池放到称里面,估计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块旧的手机电池,还可以充电,更划算。

注意电压,高了烧掉牛屎块,就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