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八怪单管机!

楼主(2017-03-07):
单管机做到我这样子!也算一种奇葩了!
这阵子做直放机,各种不响!郁闷?!
数字表电池没电了?换个新的?原来的还剩7.5v!浪费啊!做个单管机玩?
个元件简单说明下!
天线!是用0.06漆包线12根拧成的!初级70.次级8
可变!cbm443df,140px2
三级管!3ak,3ag,3cg,8550……
高变!用7x7中周磁芯,0.07线初级200次级300
耳机!chh300x2串联直流电阻170,交流电阻700!
其他元件若干!
基本一装响!
总结……相对于装响!给它弄个鸡窝好难!(^ 此处一万个好难奔腾而过?^)

网友:
丑的有一套!先占个座欣赏!

网友A:
不错,支持折腾,能接收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折腾,能接收几个台

白天本地4个强台!晚上10多个台!很好玩?

网友B:
边边为啥留些突起?

网友C:
看楼主在洞洞板上钻的双连引脚孔挺圆的,用什么钻的?

网友:
板子做得不错,壳子做得太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边边为啥留些突起?

是用电烙铁烫的,就有突起咯!太薄用锯条据会列开,是老婆装面膜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在洞洞板上钻的双连引脚孔挺圆的,用什么钻的?

这个!一元一根

网友:
楼主这只盒子做得雪亮清透

网友D:
管子真不错,外壳切割可以用新工艺刀的背面,有的带一个小半圆缺口,可以当割刀用,用直尺比着向后拉,两面都拉槽后一掰就断。

网友E:
这折腾得,就用那个面膜盒子不好吗?

网友F:
这个耳机子改得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真不错,外壳切割可以用新工艺刀的背面,有的带一个小半圆缺口,可以当割刀用,用直尺比着向后拉,两面 ...

试过了!划完一拉就炸!没办法就用电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折腾得,就用那个面膜盒子不好吗?

改天弄块亚克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耳机子改得惨不忍睹

起码不用手扶了!不然好累!

网友G:
Monky朋友玩儿了超外差再弄单管,回归了,回归了!哈哈!

高变咋不把铁壳弄上呢?

做这个外壳肯定费了不少劲。。。话说找个现成的外壳,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onky朋友玩儿了超外差再弄单管,回归了,回归了!哈哈!

高变咋不把铁壳弄上呢?

回老师!书上说高变不用加屏蔽的!我放的离磁棒太近了!需要反攻!想做个像样的单管机!

网友I:
         赞侯先生的丑机。那啥,就现在这年代,要D个能上眼的机窝,此机芯难几十倍。还是借力而行吧。我的走这样纸地。'

网友:
借用现成的机壳会省力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划完一拉就炸!没办法就用电烙铁!

了解了,可能是聚苯乙烯材料的,敲击声响清脆、易碎、以前的盒式磁带外壳也是这材料。

网友:
不错,不错,一装就响。

网友:
机子工艺虽然差了一些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7×7的中周绕的高频变压器是个功夫活,效果不错的原因是楼主选对了原件,下了功夫,单管机用了高电源电压也是不错的因素,机壳的材料切割如果两面都划好线槽再掰开就会不开裂了。

网友:
有创意,一件漂亮的作品

网友:
试验过电热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老师!书上说高变不用加屏蔽的!我放的离磁棒太近了!需要反攻!想做个像样的单管机!

祝反攻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赞侯先生的丑机。那啥,就现在这年代,要D个能上眼的机窝,此机芯难几十倍。还是借力而行吧。我的 ...

北极兵老师,您那小提琴是个鸡窝啊?

网友:
机子做得有模有样,壳子做得……惨不忍睹!找一些现成的小盒子吧,我使用过屈臣氏的牙线盒,大小刚好,当然,如果没有合适的,又想做得好看,淘宝几个防水塑料盒也是不错的选择,这种小盒子一般就一两块钱,加上10块钱邮费,可以漂漂亮亮做一堆出来了

网友:
丑不丑无所谓,效果好,玩的开心才是我等追求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北极兵老师,您那小提琴是个鸡窝啊?

是啊,机窝里还有机呢,中生代的。我觉得除了怀旧,没有必要刻意去制作机壳了,现在小孩子的玩具,有很多都可以利用,质量非常好,里面空间设计一下很容易,还有现成的电池盒、喇叭可以利用,外观基本不用动,就可以制作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起个名吧,这样的机机以后就叫寄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啊,机窝里还有机呢,中生代的。我觉得除了怀旧,没有必要刻意去制作机壳了,现在小孩子的玩具,有很 ...

北极兵老师就是厉害,无论是电路还是机壳都是信手拈来!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折腾,能接收几个台

感谢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啊,机窝里还有机呢,中生代的。我觉得除了怀旧,没有必要刻意去制作机壳了,现在小孩子的玩具,有很 ...

感谢北极兵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nky朋友玩儿了超外差再弄单管,回归了,回归了!哈哈!

高变咋不把铁壳弄上呢?

感谢黑帽子朋友老师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