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做了几只矿石机,另外一个大线圈矿石机快完工了。

楼主(2017-03-07):
最后又做了几只矿石机,另外一个大线圈矿石机元件已经固定好,只要电路连接好试验就行了,

网友:
刚入坑,目标呀

网友:
用心之作,比我60年代的制作更有美感,怎么看不到过去我们用的矿石

网友A:
第一个图特别漂亮,那个是什么线,是漆包线吗?这种蓝色的线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特别漂亮,那个是什么线,是漆包线吗?这种蓝色的线很漂亮。

是兰色的漆包线,漆包线也可能各种颜色。这样可以增加作品的美感

网友B:
看第一图和第二图线圈的匝数很多,不知是多大直径的线圈管?配多大的可变电容器?谢谢

补充内容 (2017-3-8 10:22):
只顾看矿机了,没看到标题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一图和第二图线圈的匝数很多,不知是多大直径的线圈管?配多大的可变电容器?谢谢

电容365P,电感量 241微亨,线圈管直径越细,匝数就相对越多
可能通过测量法的设计法来确定线圈的匝数,以电感量满足要求。这几个小矿石机用的可变电容容量 为 6-200P ,所以电感量就要大一些,上个线圈参数表给你参考一下,实际中要会活学活用,即可变电容不同,电感量也要求不同,可以通过公式来确定。

网友:
还是不透明的壳有韵味。

网友:
制作精良,养眼。每一架都是高性能矿石收音机。只可惜中波广播干扰太大了,发射功率也比以前小多了,播出的节目就别提了。

网友:
要是把调谐线圈都做成利兹线绕的线圈,性能就更好了。

网友:
虎哥真是高产,又做了这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365P,电感量 241微亨,线圈管直径越细,匝数就相对越多
可能通过测量法的设计法来确定线圈的匝数 ...

请问:相同直径的天线线圈圈数为什么不一样?相同直径的场管线圈圈数为什么也不一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相同直径的天线线圈圈数为什么不一样?相同直径的场管线圈圈数为什么也不一样?谢谢了!

在设计中的主要是调谐线圈的电感量要跟使用的可变电容容量范围相适合。同一个电感线圈,如果电感量相同有无限多种绕制方式
就算是筒径相同,线径不同,实际上就是螺距不同,绕制的参数也不同,只要保证电感量一样就可以,天线线圈的匝数是跟调谐线圈的匝数成比例的。不同的绕制要求,参数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设计中的主要是调谐线圈的电感量要跟使用的可变电容容量范围相适合。同一个电感线圈,如果电感量相同有 ...

谢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表为什么给了两个天线线圈的参数?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强,估计家里啥工具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