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不能开机了,可是有时不动它,又能开机了.不懂.

楼主(2017-03-07):
平时不大用,是女婿淘汰给的,DELL品牌机,十二年了.开机时,"滴"的一声,屏幕上几行英文,然后就熄火!就是这样.奇怪,今早,又开机了.晚上再开,又开不了了!估计内存条没问题,也不是接触的问题,机内蛮干净的.有人说是显卡,有人说要重装XP的系统.我对电脑不太懂啊!今年68了.玩电脑迟.求助.谢各位了!

网友:
熄火就不是系统的问题了,可能电源或者主板不行了

网友A:
电源十二年都没换?这戴尔电源也太牛逼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十二年都没换?这戴尔电源也太牛逼了吧

我现在用的也是十多年前的电脑(DELL Pentium(r) 4 CPU 2.66 GHz 3.5G 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也是十多年前的电脑(DELL Pentium(r) 4 CPU 2.66 GHz 3.5G 内存)。

戴尔主板用个十多年基本没事,但是电源用十来年我不相信,除非一年开机时间不超过一百小时

网友:
打开机箱把可拔插的原件接头都清理一下。特别是内存条。我上次升级内存条时也遇到不能开机的现象。清理一下巳运行两三年了,没有出什么问题。不过你要注意,我上次放内存条时也放了几次才成功。还有不要一下子把所东西抜去,先试一下内存条。试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主板用个十多年基本没事,但是电源用十来年我不相信,除非一年开机时间不超过一百小时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跟你对话的就是这台机。一年用多长时间我没算过。不过这台机很多时候我用来下载东西,一整天都不关。不要说电源,就连硬盘都没有换过。

网友:
把电源的绿线与任意一根黑线短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不信由你,我现在跟你对话的就是这台机。一年用多长时间我没算过。不过这台机很多时候我用来下载东西, ...

换个电源试试,还有就是主板可能某个点碰到了机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试试,还有就是主板可能某个点碰到了机箱

谢谢!我的电脑没有问题。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的电脑没有问题。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电源?

不好意思,以为你是楼主。没注意看名字就点了回复

网友:
最有可能的就是系统使用的时间太长,需要检查一下硬盘的使用状态了,如果已经临近报废期,还是赶紧换个盘吧;至于其他零件,比起硬盘来就耐用得多了,当然,也不排除是其他东西引起的故障;最好找个熟手给做个体检,看看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网友:
你还是把那英文照出来才好研究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接口或插口接触不良,似接似不接的;

网友:
楼主要将屏幕显示的英文拍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对。

网友C:
这情形大部分是内存条的接触造成的,解决很简单,把内存卸下来,用橡皮擦檫下内存的金属接触脚两边,如果有小的硬毛刷可以刷下主板的内存槽,把内存重新插好扣紧。顺手再将机器的接插件按按紧。电脑开机的时候CPU上电先运行BIOS,读内存过了再继续向下走,过了能走系统基本就是内存过不了。戴尔早期的电脑配件的质量非常好,电源比长电源重多了。我公司里也有这些12年前的Dimansion2600,3000,4600,芯片845,865,875的到现在还在用的,尤其是865和875芯片的换了奔腾D 3.2的双线程CPU做财务系统的数据工作站还一直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情形大部分是内存条的接触造成的,解决很简单,把内存卸下来,用橡皮擦檫下内存的金属接触脚两边,如果有 ...

谢谢您的关注,已请朋友来重装过XP系统了.只能开机几次,现在又开不了了!一会儿好,一会儿又不能开机.

网友:
我的新电脑开机cpu风扇转,一会就停,反复启动,后来把内存拔了重插一下就好了,楼主的电脑都成古董了,电源问题面大

网友:
多半是电源的问题,就是看主板的电容是不是鼓包了三

网友:
可能就是尘士多了,用吹风机吹一吹,将尘土吹干净;然后将内存条拔下,用干净的橡皮将插入面擦干净。总之,就是保持清洁,就可以稳定运行了。

网友:
一般接触不良的问题最多了,灰尘和潮气

网友:
68 了我的天,,,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刷下主板,看看电容有没有起鼓爆容的,都不行就退休吧,必经太老了,奔四奔三的机子吧

网友:
给主板放下电,也就是扣电池,然后再放回去,开机应该就行了,老电脑都是放坏的,空气水分大,如果能用超声波清洗剂泡一遍,就更好些

网友:
主板问题大点

网友:
检查主板和电源,不过这么老的机器没啥维修价值了,换了吧

网友:
熄火指的是断电了吗?估计是主板或者电源的问题

网友(2017-05-05):
估计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