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线FM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7-03-07):
  在之前做的FM矿机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加了一根拉杆天线T2,当悬转T2到一个位置时信号增强很多,效果显著。

电路图

矿机图,主线圈是直径4mm铜管绕的,

手握的部分用生料带做天线绝缘

网友A:
看电路图这T2有点改变T1容抗的感觉,起到天调作用吗?

网友B:
好机器,又有新的试验了!

网友C:
4mm的铜管,维园很难吧。线圈都举的那么高,直线部分太长,可能会降低效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图这T2有点改变T1容抗的感觉,起到天调作用吗?

好象是起到半波振子或双极天线的做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机器,又有新的试验了!

谢谢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4mm的铜管,维园很难吧。线圈都举的那么高,直线部分太长,可能会降低效率吧。

要是有合适的糢俱还好绕,4mm铜管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