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磁振动器能用脉冲直流电来供电使用吗?

楼主(2017-03-07):
手上有个加工生产用的直振送料器,其原理是通过电磁铁的一吸一放制造振动来推动元器件运动。

这个直振器原配的控制器可能是可控硅控制的一个调压器,当时想省钱,没买。

我是用一个自耦变压器来调压的。用起来还正常,可缺点就是噪音大。除了电磁铁本身的噪音,还有桌子机架的共振噪音。

怎么能减少这个振动照成的噪音呢?

我在直振器下面垫上泡沫后,噪音小了,可是元器件就振不动了,头疼。

现在想请问,这个直振器能不能改成用单片机的pwm来控制脉冲直流电来供电呢?这样的话,频率什么的都可调了,这样应该能避开共振的噪音点吧?

网友:
交流电磁铁不能改用直流电,因为感抗不一样

网友:
想到就动手吧,根据进料的速度和电磁铁线圈的参数做相应的电路。

看来你这个和这个图片差不多。

网友A:
制造直线和圆盘送料器使用的金属厚度直接影响送料器的固有频率,最好的减少噪音方法是用变频送料调速器,该花的钱不能省,圆盘震动送料器我倾向用整块料雕刻而成的,厚实,声音小。不锈钢薄板焊接的送料器在工作时好比铜锣,噪音污染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直线和圆盘送料器使用的金属厚度直接影响送料器的固有频率,最好的减少噪音方法是用变频送料调速器,该 ...

请教兄弟你说的那个变频调速器其原理是不是也是交-直-交逆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兄弟你说的那个变频调速器其原理是不是也是交-直-交逆变的呢?

这个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