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9伏电池的代用

楼主(2017-03-08):
万用表的9伏电池,特别是数字表的9伏电池。用得很快。经常买电池很不合算。所以现在很多人都DIY可充电9伏电池(当然你也可以去买,也不是很贵。但我喜欢DIY。)。下面就在网上DIY的方法和大家讨论交流一下。其目标为,不破坏表的原结构及容易给电池充电。
1、用一节或两节1.25伏5号(AA)或7号(AAA)可充电电池,升压后取得8~10伏电压。
2、用一节 (14500) 3.7伏可充电锂电池(大小和AA电池一样),升压后取得8~10伏电压。
3、用两节3.7伏可充电锂电池,串联后取得7.4伏(实际上电池充满后可得8.4伏)电压。这种方法充电较麻烦。其充电方法有下面几种:
一、直接串联充电。其缺点是:电池较易损坏(不过现在电池也不贵)。充电器较难找。
二、用平衡充电。其缺点是:电路较为复杂。9伏电池本来就小。平衡电路占了地方,电池就要很小。
三、用两个5伏充电器充电。其缺点是:要两个充电器。两个充电接口。
四、用一2x2开关(当然也可以用小型继电器)把两个电池在串并联中转换。串联时供电应用。并联时充电。
4、用7个1.25伏可充电电池串联。这个充电更复杂。好像沒有什人用就不讨论了。
  当然上面的方法如找不到合适大小的电池,也可外挂(但外挂会破坏原机的外观)。
  综合上面所说。我DIY了上面的1.、2.、3.的(第四、)、三种方法。效果不错。
用单节电池升压:
  网上的电路有很多。通过比较我觉得下面的电路较好。
  电路由VT1,T1,T2,C1组成自激振荡器。使输入较低电压的直流电转换为较高电压的交流电。经VD1整流后输出较高的直流电压。而VT1的工作状态由VD2,VT2,VT3决定。当没有负载时VT3基极电压为0。VT3,VT2都截止。VT1不工作。全电路也处在不工作状态。电流基本为0。所以实际上VT3也起到电路的开关作用。当接入负载后,输入电压通过VT2,VD2及负载加到VT3基极。使VT3导通,使电路开始工作。稳压电路由VD2及VT2组成。当输出电压高于9伏时,VD2反向导通使VT2电流减少。那么VT1的工作电流也减少,使输出电压下降。反过来也一样。这个电路的好处有2个。一是电路通过VD2,VT2稳压,用到的稳定电流较少。使电路的效率较高。二是有了VT3作开关,无负载电路基本不用电。这样的好处是:数字表一般都有自动关机功能。如你忘了关机,数字表会自动关机。关机后电路就不用电了。其他电路就算数字表关机,电路还在工作。你必须另设开关,还不能忘了关机。指针表就更不用说了,你不测量(一般是x1k或x10K挡用)就不用电。
图中:
T1为6T,T2为36T(在同一小磁心或小磁环上绕成)、C1为4700pf、C2为10V,10微法、VT1,VT2,VT3都为硅管要求不高(之前用1.25伏时本想用锗管代替VT2,后因漏电流太大放弃了。)、R1(1.25伏)100欧姆,(4.2伏)3.3k、R2(1.25伏)3.3k,(4.2伏)33K、VD1用最大正向电流大于20毫安就可以了、VD2建议用低一些电压的稳压管。只要你的表不发岀低压报警就可以了。这样电路效率会高些。当然这也要看你手头上有什么稳压二极管。
  电路很容易工作。如焊接无误电路不工作,把T1或T2的两接头对调一下即可。
  电路最好造成小于半截AA电池。这样你就可以一边放电路,另一边放9伏电池的接头(我不知是否这样叫,请见谅。)。
  如需充电,把整个电路及电池一起取岀放进电池夹充电即可(因电池的+、-极是外露的)。
  这电池我做好几个月了(大约有5个月了)。充好电放进去的到现在还末要充电。

网友A:
我说,真的不必纠结于两节锂电串联是否妥当。事实证明,妥妥的。我的UT71D使用800mAH锂电至今,快一年了还没充过电,摆早先使用6F22,早没电N次了。况且,目前的数字表大多在7V左右低电压报警,而此时锂电也用得差不多正好充电。

网友(2022-09-17):
这么老的帖了,那是万用表耗电大。买块好的万用表就可以了。楼上提到fluke,我也是用那几款,18,15,179都是几年换电池,不用的时候,都是让它自动关机,不打off档位。当然15.18都用5号电池,179用9v

楼主(2022-12-05):
引用 网友B:
现在除了15V和22V不容易买到,可能需要diy,9v真没必要了

改变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可得到你所需的电压。

网友C:
2017年的帖子,可能楼主的万用表质量不太好,一般的万用表电池寿命都比较长的。

网友(2022-10-30):
楼主是人才,这个问题都能想出这么j好的方法,在感谢中学习,在学习中应用。

网友D(2017-06-22):
没必要这么麻烦,买个9V充电锂电池就好了,不贵,还美观。充电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麻烦,买个9V充电锂电池就好了,不贵,还美观。充电也方便。

那你到矿坛干什么呢???

网友E(2017-03-08):
令人费解的是厂家为什么不推出使用通用电池或锂电池的表,非要用那9V电池,有一款福禄克自动表就用两节5#碱电池也很省电,另外欠压报警时有些表测量误差很大

网友F(2022-07-19):
引用 网友G:
直接2节14430锂电池串联妥妥的。

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替代方案中最优的。

网友(2019-02-07):
直接用小电器的9伏稳压电源就行。用一对插头插座、插座连接在万用表、插头接在稳压电源线上。

楼主(2017-03-08):
两节锂电池的串联、并联
  前面已讲过: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充电较麻烦。所以挑了一个较容易的方法。串联供电,并联充电。串并联之间的转换用一2x2开关进行。当然也可用继电器。不过对于9伏电池来说继电器有些大。听说现在有一种固态继电器体积较小。能否用在这里,不知道。如有那位高人知道,请指教,指教。
  电路并不复杂。右边的图比较接近实物,希望帮助大家容易做到。
  充电与放电都是通过电池前面的接头(同一个接头)。充电时开关放在充电位置(电池的并联位置)两电池并联充电。测得接头两极之间电压为3.6-4.2伏。放电时开关放在放电位置(电池的串联位置)。两电池串联放电。测得接头两极之间电压为7.2-8.4伏。
  充电时我是把一个报废的充电宝电池拆掉(电路一般很少坏)。在原电池的+、-极焊上一9伏电池接头(注意正、负极不要接错了)与电池的接头接在一起充电(因电池容量较小,请用输岀电压低一点的充压器。)。

补充内容 (2017-6-2 08:11):
不好意思,大家请注意左手面的图错了!我重发图在#84!!!

网友H:
楼主很认真的制作了!赞一个!可能我的表比较省电,又或者不是太经常用,从买来到现在两年了,还是原来那块9v电池没换过。

网友I:
直接一块锂电池也行,就是有个电池标志出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一块锂电池也行,就是有个电池标志出来,正常用,

我想那应该是欠压警吿吧?你说得对,我把开关放在并联放进万用表照样工作。就是会岀现欠压警吿。也不知会不会影响测量?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楼主辛苦啦。

网友:
学习了,有心人

网友:
用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3只串联替代9V电池是最佳方法。

网友:
我的数字表以前开维修铺时每天至少开2个小时,2,3个月才换个电池。2块左右一个电池也没觉得贵和不方便。

现在锂电池的挑选余地很大,淘宝上什么形状都有!用旧9V电池壳改造很容易。锂电池最好不要串并充电,还是要用平衡充电,身边的废旧5V手机电源大把,2,3串的平衡充很容易制作!

根本没必要用充电电池再升压,这东西总归有干扰,可靠性也差。一般数字表用2节锂电池串联也够用了。

网友:
没有必要用充电电池,高容量的碱性电池用的时间也不短。

网友:
现在有卖的9V充电电池,装个就行了

网友:
电池升压电路这个链接可以参考:9V升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令人费解的是厂家为什么不推出使用通用电池或锂电池的表,非要用那9V电池,有一款福禄克自动表就用两节5#碱 ...

经典之问,只要电子入门的人都会有这个伤感!

网友:
某宝上买能充电的9v电池直接用,简单省事。

网友:
伊万有几款用锂电和镍氢,不过坛上少有提起,可能性价比不高之故。我用外挂锂电的方式,用2.5插座充电也可以了,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非电子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种创意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3837-1-1.html

网友:
节约好多钱哦,好贴,回去弄一个

网友:
买了批镍氢充电电池,不知是福禄克表的自动关机功能好,还是电池好,大半年放进去还没有充过电。以前用国产2个月换1次(普通9V)。

网友:
诚然,在我们这个大城市里,购买9V电池非常容易,且买9V电池也化不了多少钱,但我还是给楼主点赞,这个低电压源的升压方法,还有仅用正电源产生负电源的方法和用锂电池来代替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给我们在设计电路板和其他仪器时中增加一条新的思路,给我们开扩了眼界。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那应该是欠压警吿吧?你说得对,我把开关放在并联放进万用表照样工作。就是会岀现欠压警吿。也不知会 ...

有个帖子有讨论,现在成品9V锂电很多,你这种升压电有些影响,得不偿失,玩玩电路实验一下可以,麻烦也不美观。

网友:
新的思路,好东西!

网友:
我用坛里买的9伏一次性方块锂电,很好用的。我认为如果本来耗电不大,用可充电的一年也难也得充一次,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人费解的是厂家为什么不推出使用通用电池或锂电池的表,非要用那9V电池,有一款福禄克自动表就用两节5#碱 ...

有专用的9伏充电电池,不需要那么折腾

网友:
好贴子,记号,下次试试

网友:
现在的数字表大多有自动关机,一块9v电就我来说可用半年,我觉得没必要费时费事

网友L:
我是用两个052030锂电池串联供电代替9伏电池,装在原来买的次世代9伏磷酸铁锂电池壳内(那个电池没用多久就坏了),装一个2串锂电池保护板,这样,充电就可以从正负极直接输入8.4伏充电了,用一个恒流恒压模块,调到8.4伏,50毫安充电。

网友:
用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3只串联替代9V电池是最佳方法。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M:
我做了一个,很好!特别是不开机无负载,几乎不耗电,这点特别赞,但是和一个5号电池在一起,电池仓放不下,或许用贴片元件可能行,说“”用14500的磷酸铁锂电池3只串联替代9V电池是最佳方法。“,3只 14500电池能放下吗?

网友N:
胶布捆绑的结构非常不安全的说

网友:
不但3只14500电池放不下,就算3只10440也放不下,10440电池加上电池卡扣至少比标准的长2毫米,很多万用表放不下。再说用三节铁锂电池必须加保护板,否则在其中一节电池无电后,其余两节电池会对其反向充电,电池会很快坏掉,保护板还要占一定空间。用两节锂电池倒不一定非要保护板,因为一节电池快没电了,万用表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可以被及时发现,但不用保护板,充电会比较麻烦。

网友:
还是9V充电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胶布捆绑的结构非常不安全的说

低电压没有什么不安全的。当然你也可以做个小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做了一个,很好!特别是不开机无负载,几乎不耗电,这点特别赞,但是和一个5号电池在一起,电池仓放不下 ...

不用贴片元件。把元件安排得紧凑些即可。我也不是用贴片元件Diy的。

网友L:
这是我用两块052030锂电池和2串保护板做的电池,充电器是一个恒流恒压模块。

网友:
我这个实际使用时,把模块电压调到8.2伏而不是8.4伏,留点余地,不需充的很满,不追求后来的那一点点电量,这样既安全也对电池寿命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我用两块052030锂电池和2串保护板做的电池,充电器是一个恒流恒压模块。

很漂亮,不错!与产品没两样。很好!不过我没有8点多伏的充电器,只能用开关转为并联后充电。

网友:
以前在东明电子买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漂亮,不错!与产品没两样。很好!不过我没有8点多伏的充电器,只能用开关转为并联后充电。

这个充电器是买的恒流恒压模块,上边有两个电位器可以调节电压和电流,20多元,也有不带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的,7元可以买到,再接个12伏的直流电源就行了,直流电源电压高点到24伏也行,有恒流恒压模块控制着呢,充电电流到了设定值的十分之一,就会自动转灯。

网友:
       直接上TB买只6F22规格的9V充电池就可以了,也有配套的充电器卖,价格也不是很贵,锶氢的容量约在200mAh至280mAh左右,锂电的容量大些,但价格也贵些,而且一定要专用充电器,镍氢的就比较方便了,除了省事用专门充电器外,还可以另找个废弃的9v旧电池把电池夹拆下,焊上两条线并串上合适的限流电阻,接到小功率12v直流上充电。这对于有万用表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电子知识和动手能力,上述不难做到。
       那些用AAA1.5V加振荡升压整流供电早就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充电器是买的恒流恒压模块,上边有两个电位器可以调节电压和电流,20多元,也有不带数字电压表和电流 ...

钱是小问题。主要是享受Diy的乐趣。

网友:
怀疑万用表厂家在生产9v电池

网友O:
我用两节锂电串联,充一次电已经用一年多了,充电直接就用8.4V充电器,充满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两节锂电串联,充一次电已经用一年多了,充电直接就用8.4V充电器,充满转灯。

对你可以这样做。我在贴中也提过。只是比较容易充坏电池。不过现在电池不贵且充电次数不多。只要你有充2节电池的充电器。这也不失为一个简单的好方法。

网友:
这种低功耗电路的静态电流很重要,楼主这个电路关机后直接关断很好。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用两节锂电串联,充一次电已经用一年多了,充电直接就用8.4V充电器,充满转灯。

这8.4V的锂电充电器哪里卖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你可以这样做。我在贴中也提过。只是比较容易充坏电池。不过现在电池不贵且充电次数不多。只要你有充2 ...

对你可以这样做。我在贴中也提过。只是比较容易充坏电池。

为何比较容易充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8.4V的锂电充电器哪里卖的?

两三年前马云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你可以这样做。我在贴中也提过。只是比较容易充坏电池。

这方面网上有很多文章。你可以读一下这些文章。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一个主要的原因。
锂电池不能过充,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吧?
两块锂电池怎么也不能造得一致。当两块电池串联起来充电时。虽然它们的充电电流一致,但它们各自上升的电压不一样。这样当一块电池已经充满,而另一块电池还没有。即总电压还没有达到要求。所以充电器会继续向电池充电。这就引起了原已充满的那块电池过充而损坏。
解决方法我在贴中巳提过,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网上有很多文章。你可以读一下这些文章。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一个主要的原因 ...

你说的很对,锂电池串联充电,如果不加控制,由于每节电池的不一致性,非常容易造成某些电池过充而损坏。我装的那块长条形的保护板,就是用于两节锂电池串联充、放电保护的。在充电时,如果其中一节电池到了4.2伏,就立即停止充电,以保护电池。当然,这样有可能另一节电池没充到4.2伏,影响了放电的容量,为了保护电池不坏也只能如此了。有好一些的保护板,带均衡充电功能,如果一节电池先充满,其它未充满,则对这节电池放一些电,然后再充,直至全部电池都充满。这种保护板比较贵,使用不多。通常用不带均衡的,选择容量、内阻尽量一致的电池,使容量损失尽可能小一些就行了。市售的两节锂电池串联而成的9伏电池,都是装了保护板的。那个2串保护板仅2元一个,很便宜,装上就方便多了。

网友Q:
楼主,电路图没有元件参数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网上有很多文章。你可以读一下这些文章。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一个主要的原因 ...

由此我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记本电池也是串联的,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电路图没有元件参数啊!

你没有仔细阅读,参数在文章内。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由此我产生了另一个问题:笔记本电池也是串联的,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笔记本电池我没有打开看过。但我拆开过7.4伏的相机锂电池。里面由两个锂电池串联组成。里面除2个锂电池外还有一电路板(平衡充电路)。我想笔记本电池里面结构应和这差不多。
对不起回贴时间较匆忙,上次拆相机电池时无拍照。等下次发贴时补图。

网友P: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池我没有打开看过。但我拆开过7.4伏的相机锂电池。里面由两个锂电池串联组成。里面除2个锂电池外 ...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有空闲时间你把图片再传上来。

网友:
其实我是直接用两个18650串  最高冲 8.4  不用升压电路了  这样用也是用了半年  万用表开关坏了拆开换开关  测测电压每个电池还有7.4v  我直接用的稳压电源充电8.4v  电池寿命真的不用考虑了吧  充一次电就算用半年  这电池也能用到表报废  我的改的表是垃圾dt9205  不心疼他  还有华谊pm18c 我是专买的充电电池 好表不舍得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经典之问,只要电子入门的人都会有这个伤感!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已经得到解决  我用的pm18c  华谊的  用的就是4节 5号电池 6v

网友:
感觉好高大尚,但是,直接买一个充电的,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有空闲时间你把图片再传上来。

我现在把7.4伏的相机电池拆开的图片上传。里面应该是2个铁锂电池及一块平衡充电路板。

网友:
我是一节锂电池升压9伏,用着也不错。

网友:
还是用锂电池外挂就行了 加个保护板2串。能用好长时间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7.4伏的相机电池拆开的图片上传。里面应该是2个铁锂电池及一块平衡充电路板。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看明白了。

原来锂电池串联最好的做法事配置平衡冲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你的支持和帮助,看明白了。

原来锂电池串联最好的做法事配置平衡冲电路(板)。

现在的锂电池不是很贵(一年前我在广州解放路买了两块小锂电池,每块才2元)。自己Diy9V小电流的电池直接用串联充电比较容易及方便。而且充满一次电可以用很久(即充电次数很少)。等电池坏了,已经是N年以后的事了。个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那应该是欠压警吿吧?你说得对,我把开关放在并联放进万用表照样工作。就是会岀现欠压警吿。也不知会 ...

并联电压低了,大部分万用表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真的不必纠结于两节锂电串联是否妥当。事实证明,妥妥的。我的UT71D使用800mAH锂电至今,快一年了还 ...

是啊,小容量锂电平衡充意义不大,控制板体积也大。

网友R(2017-05-30):
线圈的直径是多少。感谢分享!

网友S:
数字表大多有自动关机,一块9v电就我来说可用半年,我觉得没必要费时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R:
线圈的直径是多少。感谢分享!

如果你的表电流不大10mA以内,用普通超外差收音机的中周即可。我是随手拿了个小磁环做的。体积大会好做一些,但可能放不进表的电池盒。照片中的磁环在电容的下面。你可比较一下大约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数字表大多有自动关机,一块9v电就我来说可用半年,我觉得没必要费时费事

Diy的乐趣。谢谢关注。

网友T:
看好楼主的两节锂电的方案,其实我早就改了,但是头疼的是串并联的转换开关不好弄,我用的是3刀2位的,楼主2刀2位的怎样完成?按楼主的第一图跑跑电路走不通。

网友:
我用的是30年前买的890数字表,有个外盒子,改后的电池正好放在表笔那个槽里。欠压指示很有用,一出现欠压正好该充电了。
我的表在电压与电阻档的耗电3mA左右,电容档耗电更大,用9V积层电池不划算。9V电池适合工作电流更小的场合,DIY的一台专门测电压的数字表里面的电池是2002年的,至今没换过,原因是我把7106换成了7126,正常工作电流0.1mA,这才是该9V积层电池发挥特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好楼主的两节锂电的方案,其实我早就改了,但是头疼的是串并联的转换开关不好弄,我用的是3刀2位的,楼主 ...

不好意思!我看不明白你的意思。3刀,你把一刀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不明白你的意思。3刀,你把一刀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可能你我的表述方法不一样,你讲的2X2开关,就是我讲的2刀2位开关。我用2X2的转换不了两组电池的串并联,要用3X2的才行,在这里特意请教一下用2X2的开关怎样实现两组电池的串并联,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不明白你的意思。3刀,你把一刀不用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电池串并联转换电路对我很有实用价值,对数字表是串联用并联充,对于我设计的家用安防装置正相反是并联用,串联充,因为是电容限流的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可能你我的表述方法不一样,你讲的2X2开关,就是我讲的2刀2位开关。我用2X2的转换不了两组电池的串并联, ...

左手面的图是错的,我重发。

网友T:
这回看明白了,右面的是正确的。我用2x2的怎么也安排不出来,最后用了个波段开关。你这个电路很巧妙,谢谢!

网友:
太阳能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回看明白了,右面的是正确的。我用2x2的怎么也安排不出来,最后用了个波段开关。你这个电路很巧妙,谢谢 ...

不用谢,是你提醒了我。我应该谢谢你!

楼主:
你意思是用太阳能充电?这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人费解的是厂家为什么不推出使用通用电池或锂电池的表,非要用那9V电池,有一款福禄克自动表就用两节5#碱 ...

福禄克F15B/17B就是两AA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人费解的是厂家为什么不推出使用通用电池或锂电池的表,非要用那9V电池,有一款福禄克自动表就用两节5#碱 ...

以前生产的数字表芯片例如常用的830表里的7106芯片,要使用高于7V的电压,才能工作。
而现在生产的数字表,有的用2节7、5号电池,芯片用的电压低。
所以用不用9v电池,主要看里面的芯片。

网友:
万用表9伏电池的代用,除了楼住说的方法,还可以用,
1、直接买锂电池6F22,代价是每个电池23元-29元,还需要专用接头的充电器(8.4V的),专用充电器买的是20多元。
2、2个14500(就是7号电池)锂电池串联,带着7号电池盒装进表的电池仓,空间可以的,充电时把电池从电池盒拔出来,用外面的充电器充,代价是14500锂电池每个10元,共20元,还需要14500锂电池充电器(4.2V的)

用升压电路的我认为不好,效率低费电,还要有开关。要用升压电路的网上有2v-5v-5V升到9v,电流可以到2A(可以调节的)的小板卖,每块2元、3元,尺寸好象3.8厘米*2厘米左右。

我买的MP3用的锂电池,500mAH,型号062035,型号就是尺寸,带保护电路板的(保护4.2v到2.7V),厚6毫米,宽20毫米,长35毫米,买时第1块9.9元,第2块起半价包邮,买了20块(因为有10几个表),基本上是每块5元。3P对插线15对共9元。
准备把2块方电池串联放到表的电池仓,用3P对接线跟主板连接,充电时把电池拿出来,接到外面的平衡充电器。

现在正在安装用2个闲余的手机充电器4.2v(应该可以用5V的吧?电池自己带保护电路板的?)做平衡充。照片里电池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厉害,羡慕啊,

不用羡慕,自己DIY。从中可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2个锂电池最省事了

网友(2017-07-06):
对讲机使用的电池就是俩快锂电串联的。

网友V:
楼主用心了。   感觉三个14500串联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用心了。   感觉三个14500串联比较省事。

这样做电压有点高吧?不要把表弄坏了。两电池串联已足够了。

网友W:
几块钱一节9v电池,您也代用,不够浪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几块钱一节9v电池,您也代用,不够浪费时间的

现在大家都在用手机了,但不是很多人在DIY矿石机吗?

网友:
我是用二节手机电池串联后用的。

网友:
我用两个MP3拆下旧电池串接代替9V电池。体种也极小。放在原电池位置上。。充一次电用一年多了。现在还没亏电

网友:
探索发现修正。
虽然9V充电电池不贵,但这样的探索很有必要。

网友:
买个现成的好像也不贵,不过楼主精神好

网友:
我的也搞好了,就是两块旧手机电池,不要钱的,串联后背在万用表后面,又省钱又方便。我是用可调电源恒流0.3A恒压4.1V充电,鳄鱼夹夹住负极和中心抽头充一块,充满了再夹住正极和中心抽头充另一块,很方便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可调电源,就是笔记本适配器加降压模块搞的,30元吧。

网友:
资料很实用啊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好强大,其实多动手是有好处的,能使一些知识不忘。不过俺就懒了,直接一块充电电池解决

网友:
我的万用表每天开机8小时以上,有用15块的充电电池管一个多月。

网友:
玩起来很不错

用起来就不如直接买9V电池了,又不贵

网友:
我是用串联二节锂电完成的,是用粘纸粘在里面,外引三根线。分别充电。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方法实用于没九伏电池地方

网友:
支持,好方法实用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锂电池的串联、并联
  前面已讲过: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充电较麻烦。所以挑了一个较容易的方法。串联供 ...

就是做一节电池很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节锂电池的串联、并联
  前面已讲过:用两节锂电池串联,充电较麻烦。所以挑了一个较容易的方法。串联供 ...

实际上很方便,串联充电

网友(2019-02-03):
引用 网友K:
有个帖子有讨论,现在成品9V锂电很多,你这种升压电有些影响,得不偿失,玩玩电路实验一下可以,麻烦也不 ...

你这种升压电有些影响,得不偿失,

有什么影响,做过相关的测试?

网友P:
引用 网友L:
我是用两个052030锂电池串联供电代替9伏电池,装在原来买的次世代9伏磷酸铁锂电池壳内(那个电池没用多久就 ...

用一个恒流恒压模块,调到8.4伏,50毫安充电。

淘宝有(恒流恒压模块,调到8.4伏)这种恒流恒压模块吗,关键词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用两节锂电串联,充一次电已经用一年多了,充电直接就用8.4V充电器,充满转灯。

这个8.4V充电器省事是省事,就是udui电池寿命不利。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谢楼主!

老会员了还这样回帖,好好学习一下版规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觉得这样搞是不是有些麻烦?一块南孚6LR61用一两年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一个恒流恒压模块,调到8.4伏,50毫安充电。

在淘宝搜恒流恒压,就出来很多,其中很多带电流电压表的,用起来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用一个恒流恒压模块,调到8.4伏,50毫安充电。

在淘宝搜恒流恒压,能出来很多,有些带电流电压表的使用较方便。

网友:
最好用的是长寿命不用充电的锂亚硫酰氯电池,寿命10年,自放电率很低。锂亚硫酰氯电池电压是3.6V 两个串联7.2V

网友:
但用锂亚硫酰氯电池严禁充电,不能短路拆解,否则很危险!

网友:
适合炮灰表。。

网友:
我是在坛里买的充电电池8.4v,里面是2个3.7v锂电池

网友:
各位大神牛逼啊这点也会想到利用DIY精神改装装备,确实赞。

网友:
一楼那个升压电路,用在仪表中,很好很实用。主要好在不用不耗电,而且不必增加开关。顶一个。

网友:
三阿哥的升压电路,很好用,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个炮灰表直接用两块锂电串联,可以用很久,就是充电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G:
直接2节14430锂电池串联妥妥的。

网友:
直接买9V升压电池,省事

网友(2019-03-07):
4、用7个1.25伏可充电电池串联。这个充电更复杂。好像沒有什人用就不讨论了.
我原来开维修店就是这么用的,使用的是对讲机里的那种电池,万用表右侧面一排正好,直接用稳压电源充电就可以了,一个电池用了差不多10年左右后来去外地工作了店也不开了。

网友:
直接二片聚合物锂电池串联使用,目前正常。

网友:
两节锂电串联才是最佳方案,充电时拿出来充也不用改,使用频率高的四节轮换,频率低的2节充一次足够你用很长时间了,升压电路是最不可取的有干扰,中高端表很敏感。

网友(2022-07-19):
装电池的空间小,电池加升压板,根本放不进去,放到我们使用又不方便,所以这只能是技术,不太实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G:
直接2节14430锂电池串联妥妥的。

请教焊点咋焊的?这么漂亮!

网友G:
引用 网友Y:
请教焊点咋焊的?这么漂亮!

点焊机焊的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G:
点焊机焊的啊。

您好!请教哪种电焊机?变压器的?大电容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认真的制作了!赞一个!可能我的表比较省电,又或者不是太经常用,从买来到现在两年了,还是原来那块 ...

相对来说FLUKE福禄克万用表的耗电比较省,我的二台万用表基本上可以1~2年才换电池,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换用充电电池的念头。

网友F:
能不用替代电池,尽量不用。留意一下闲鱼上的九伏叠层电池,有时候可以碰到价廉物美的电池。这几天买了一盒九伏的电池,包邮13元一盒24节。收到后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感觉品质非常好。

网友:
现在改变想法,不求耐用,一年换一次,用碳性电芯。

网友:
6F22成品2串锂电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Y:
您好!请教哪种电焊机?变压器的?大电容的?

2并3串超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替代方案中最优的。

嗯,直接2串的确是最优的,保护板都不需要(保护板其实也消耗微小的电流)。

网友:
我买了一块USB充电锂电池,放在数字表里面使用了好长时间了,现在仍在使用中,非常实用!充电口在电池底部!

网友Z: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就存在电量用差不多了突然断电的可能,不带保护板的还好,但是过放又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Z: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就存在电量用差不多了突然断电的可能,不带保护板的还好,但是过放又不好。

其实这个不必担心,用9V电池的万用表,当电压下降到接近6V时基本都自动关机了(或者提示低电压),这时单节锂电池3V,就该充电了。所以不用保护板很理想的。

网友:
  好象已经有9V可充的电池了,是方形的,也不贵,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用替代电池,尽量不用。留意一下闲鱼上的九伏叠层电池,有时候可以碰到价廉物美的电池。这几天买了一盒 ...

看到你的贴子,我也去买了一盒。今天刚刚到,是挺实惠的。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F:
相对来说FLUKE福禄克万用表的耗电比较省,我的二台万用表基本上可以1~2年才换电池,所以我从来就没有想 ...

是的!!福禄克确实比较省电!!

网友AA:
福禄克115使用两节5号电池,现在有14500的锂电池,外形和5号电池一样,充满电后电压是4.2v,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来代替的坛友,电压会不会高了?

网友:
fluke的都比较省电,就不要用锂电代用了,不值得。我的112,179都是9V电池,几年换一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福禄克115使用两节5号电池,现在有14500的锂电池,外形和5号电池一样,充满电后电压是4.2v,不知道有没有用 ...

两节5号电池至少可以用半年到一年,不用改14500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节5号电池至少可以用半年到一年,不用改14500电池,太麻烦了。

不过115确实是蛮省电的,两节南孚5号电池用了快一年了,现在还有3.1伏左右,南孚拆包装的时候特意量了电压和日期写在电池上,当时电压是1.624v,去年11月份换的,一周用个三四天,平均每次用半小时左右。

网友:
平常都是用台式,手持的很少用,只有用的时候才装电池。

网友AB: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认真的制作了!赞一个!可能我的表比较省电,又或者不是太经常用,从买来到现在两年了,还是原来那块 ...

什么型号的表?

网友(2022-10-22):
引用 网友AB:
什么型号的表?

是F87V

网友:
明白,谢谢回复!

网友:
双锂电池串联的比较好
过放电会造成锂电池容量受损。所以万用表低压警电压在7.0~7.5V范围的比较合适。
保护板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低压保护电压过低。
我测试过5个14500锂电池,约300mAH,共放置了11年。其中1个在仪表中使用,中途充电过2次,该电池至今正常。
余下的4个放置9年后,电压降到3.0V,其中1个立即充满电,另外3个继续放置,再过两年,这3个电池降到1V,重新充电,只有200mAH。而那个降到3.0V马上充电的,容量也是200mAH

当时发现电压降到3.0V,我认为电池报废。4个都扔到垃圾桶。后来想,捡1个回来试充电,居然可以充电。于是剩下的3个也捡回来,但没有充电。
现在看来,长期没电,电压低于3.7V对电池或多或少有伤害。如果镍氢无电保存,情况会更糟糕一些。

我把4个电池的包装拆开,在放大镜下观察,这4个电池都有很轻微的漏液。

两节理电池串联,没有均衡先电路充电,按一两星期充一次电的频度,电池衰竭也需两三年,差不多充电100次以上。有些7.4V锂电池供的小扩音器就是这样的。而单节18650供电的,1个月充一次电,使用4年,无法觉察电池衰减。

因此,万用表7.4V电池无需均衡充电。10年充不了20次,电池状态不会有大问题。当然,两个电池要同批次的,电量要一致。

网友AC:
    我用数字万用表一直饱受9V电池的困扰!9V电池不耐用,在关键时候往往电压不足,一时还找不到替换的电池。9V电池价格较贵,还不好买。所以我也一直在考虑9V电池的代用。
    我采用了两节锂电池串联的方案。我的做法是将两节锂电池装进9V电池的铁壳中。用起来和9V电池一样方便。我的两节锂电池是从2只感应小夜灯中拆出的(小夜灯中换装了14500锂电)。
    充电方式:考虑到锂电池无需经常充电。我干脆采用两节锂电池单独充电的方式(充好一节后再充另一节)。这样有以下两点好处:1.制作简单。2.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锂电池充电器进行充电。
    具体制作:(制作中忘了拍照,但因为制作很简单,就文字叙述吧)
    1.将废旧的9V电池铁壳底部的折边仔细撬开。依次取出电池底板(以下简称底盖)、电芯、正负极接头板(以下简称顶盖)。
    2.用厚度大于1毫米的塑料板(胶木板更好)做一块和电池“底盖”大小、形状相同的“盖板”。
    3.将电池“底盖”和新作的盖板摞在一起。在中心钻一个直径2毫米的小孔(将底盖和盖板一起钻通)。
    4.用铜片卷成内径2毫米的细管,长度约10毫米。将一端折出翻边,做成如空心铆钉的样子(如果有合适的铜质空心铆钉可直接利用)。另一端夹扁封闭。
    5.将盖板上的小孔扩大一点,稍紧的插入上述自制的空心铆钉(插入即可,不必铆上)。
    6.用罐头盒铁皮在电池铁壳内做一个铁皮“衬套”,衬套两端向内做1-2毫米宽的折边。衬套的作用是在电池铁壳内撑住顶盖和底盖,衬套的高度要保证最后组装后电池铁壳在底盖下面留出折边。
    7.将两节锂电池串联,串联处的两根引线都焊在空心铆钉外侧。串联后的正负极引线分别焊在顶盖的正负极接头上。
    8.将顶盖装入电池铁壳。再将铁皮衬套装入,使其撑住顶盖。将两节锂电池装入电池铁壳(装在衬套内)。再装入插有空心铆钉的盖板(铆钉尾部向内),最后装入底盖(底盖自然压住铆钉头,底盖上的小孔自然对准铆钉孔)。
    9.将电池铁壳底部被撬开的折边仔细恢复原状。使折边压住底盖。顶盖和底盖在内部被铁皮衬套牢固支撑。
    10.充电时利用现成的锂电池充电器(充到4.2伏转灯)连接红、黑两只鳄鱼夹对电池充电:
    在电池底盖上的小孔中插入直径2毫米,20-30毫米长的一段铜线(从单根铜电线上剪取)。铜线实际是插入空心铆钉内,与两节锂电池串联的公共端连接。这时可用黑鳄鱼夹夹在铜线上,红鳄鱼夹夹在正极接头上,对其中一节锂电池充电。充满转灯后再将红鳄鱼夹夹在铜线上,黑鳄鱼夹夹在负极接头上,对另一节锂电池充电。
    至此,铁壳锂电池制作完毕。外形和原来的9V铁壳电池完全相同。可以如同9V铁壳电池一样方便的装在各种数字万用表中。

这些年用废的9V电池(不是全部)

这些年用废的9V电池(不是全部)

用9V电池外壳做的双锂电池

用9V电池外壳做的双锂电池

用9V电池外壳做的双锂电池2

用9V电池外壳做的双锂电池2

网友AD:
现在有9V的充电电池卖也不贵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我说,真的不必纠结于两节锂电串联是否妥当。事实证明,妥妥的。我的UT71D使用800mAH锂电至今,快一年了还 ...

的确如此,我改了两块数字表了。用的是旧的手机锂电,用开关转换串联使用并联充电,从制作充电一次一年多都有电。缺点是电池要用线引到外包装的表笔槽里面稍有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用数字万用表一直饱受9V电池的困扰!9V电池不耐用,在关键时候往往电压不足,一时还找不到替换的电池 ...

你这办法不错!
我以前也用两节锂电池放进9伏电池的壳内。但利用一2x2小开关进行串并联转换。充电时在并联状态。应用时在串联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T:
的确如此,我改了两块数字表了。用的是旧的手机锂电,用开关转换串联使用并联充电,从制作充电一次一年多 ...

手机电池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T:
的确如此,我改了两块数字表了。用的是旧的手机锂电,用开关转换串联使用并联充电,从制作充电一次一年多 ...

手机的电池有点大,所以也没办法。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你这办法不错!
我以前也用两节锂电池放进9伏电池的壳内。但利用一2x2小开关进行串并联转换 ...

楼主的办法更好,充电时更方便!
我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易行。考虑到很长时间才会充一次电。也就不怕充电时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现在有9V的充电电池卖也不贵

    9V的充电电池我也有一块。该9V镍镉充电电池容量为120毫安时。我按“十小时率”,用约12毫安电流充电。但不知为什么,充电后用的时间较短,需要经常充电,很不方便。所以我还是制作了“铁壳双锂电池”。

9V充电电池

9V充电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的办法更好,充电时更方便!
我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易行。考虑到很长时间才会充一次电。也就不怕充电 ...

我还试过用5V的2x2小谜电器进行充电自动转换。只要用5伏的充电器插入即可充电,拔出后自动恢复串联8.4伏输出。

网友:
古老的升级方案

楼主:
现在很少人DIY 9伏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7年的帖子,可能楼主的万用表质量不太好,一般的万用表电池寿命都比较长的。

你可通过DIY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AE:
升压电路的干扰不小,模拟了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升压电路的干扰不小,模拟了一下看看

如果放进9伏电池的金属壳内,干扰还是这么大吗?

网友(2022-12-05):
引用 楼主:
现在很少人DIY 9伏电池了!

最近看CR2032比较便宜,串联5个和3个,做为15V和9V电池用,感觉不错,有的2032才卖5角一个

网友B:
现在除了15V和22V不容易买到,可能需要diy,9v真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