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翻板车库门动不了。

楼主(2017-03-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都有可能的。拆开检查一下即可。

网友:
既然继电器吸合控制部分没问题,你拆开测一下继电器吸合时电机线有没有电压有就是电机问题没有看看继电器之前供电如果正常那就是继电器触点碳化烧毁,如果继电器之前没电就查供电,保你OK

网友:
继电器能够动作,就证明控制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供电及执行机构上,检查一下继电器触点前后的电压,或者直接替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
现象:“过一下又自动啪一声继电器松开了”

原因————电机得了电了——但电机堵转或是内部短路——过载——继电器过流保护就断开了。

网友:
先看控制电机的那个继电器得电没,得了电的话,如5楼所说,再看看电机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电机的保险坏了没有,一般机头有两个保险,看看串在电机上的那个坏没坏。

网友:
先看电机被亲,电机没事在查电路就简单了

电机是220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24v的,新电机也不行

先解除电机的传动部分,然后测试电机空转,业已判断是电路故障(控制)还是机械故障(执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