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电器误插220V电源了,求各位大神看看怎么修这个主板

楼主(2017-03-08):
误插的是一个松下的智能马桶盖,误插进220V插座后就听到peng的一声,我把主板拆开拿出后看到一个压敏电阻爆了,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同型号的回来换上了。但还不是能用,在压敏电阻旁边有个黑色长方形的东西,好像叫功率继电器,看到这个功率继电器的针脚也发黑了,不知道是否已坏,我有个数字万用表,怎样可以测出这个功率继电器的好坏呢?另外还看到有2跟主板上的铜线断了,这个铜线有没有什么办法连起呢?
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只能逐级检查,那里坏,修那里。可能多处多级故障,不能急。如只继电器坏倒好办,换同规格的。

网友A:
看一下继电器边黑色保险烧坏没有,烧坏线路板用铜丝接好即可,不过修好后要做防水处理。

网友B:
好歹也拍一个全景噻。好看看电源的出入路径或者说走向才是的。一般压敏坏的或,其后级电路一般不会坏的。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话,建议请专业人员来处理吧。

网友:
这个要逐级检查,特别是电源类的板子,搞不好会有次发性故障的,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话,建议请专业人员来处理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坏了,换了还不好就不推荐你自己维修了,那个还是要找专业人员比较好,安全第一。

网友:
烧断的铜皮你都不拿线连上,神仙拿它也没办法........

网友C:
铜箔可以用细铜丝联通修复,继电器应该没坏,继电器旁边黑色的保险测量一下通不通,就是那个4A  2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继电器边黑色保险烧坏没有,烧坏线路板用铜丝接好即可,不过修好后要做防水处理。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测这个保险烧坏没?应该用哪个档位,怎么测呀?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箔可以用细铜丝联通修复,继电器应该没坏,继电器旁边黑色的保险测量一下通不通,就是那个4A  250V的

谢谢解答,麻烦求教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测试这个保险呢?

还有这个铜箔断了,用细铜丝联通修复,你的意思是用细铜丝用焊锡焊上去吗?那铜丝需要做绝缘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也拍一个全景噻。好看看电源的出入路径或者说走向才是的。一般压敏坏的或,其后级电路一般不会坏的。没 ...

主板全景图,麻烦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继电器边黑色保险烧坏没有,烧坏线路板用铜丝接好即可,不过修好后要做防水处理。

请问一下防水处理怎样做呀?我拆这个主板的时候,主板是被用胶密封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的,我是挖了半天才把主板弄出来

网友:
算了,你还是买过一个省心

网友:
电敏应该烧坏了,继电器线圈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测这个保险烧坏没?应该用哪个档位,怎么测呀?求解。

保险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般正常情况下电阻为零。

网友:
根据你的提问回答建议不修的为好,这是接触人体的东西安全第一,感觉你的电子基础一般,即使修好也要做安全防护处理。

网友:
最好不要用了,被你弄的不防水了,小心电PP

网友:
一点基础没有还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防水处理怎样做呀?我拆这个主板的时候,主板是被用胶密封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的,我是挖了半天才把 ...

用硅橡胶涂上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保险和压敏换掉 继电器没烧应该就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防水处理怎样做呀?我拆这个主板的时候,主板是被用胶密封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的,我是挖了半天才把 ...

如果没有专用防水胶,可用704硅胶或玻璃胶凑合,不过通过本人现用的220V松下马桶盖来看,110V的用220V比较麻烦,因为热风和水加温功能用电功率较大,需一只功率较大的220/110变压器。

网友:
保护完善一般不会坏到严重的地步,密封可以买一罐胶就可以了,或者用可掰胶。

网友:
継电器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来测这个保险烧坏没?应该用哪个档位,怎么测呀?求解。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或者重新买一个更保险些。

网友:
我前天360XBOX电源也是插到220V上了,外观只看到一个压敏电助阻烧了一个,现在也是接电无输出,电容也爆了,不会修呀

网友:
小日本 太坏了   不做220电源的。。。要是220v 就没事了。。。这个 好像没戏了。。。。

网友:
铜薄连上,圧敏换了,串上个100瓦灯泡,开机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