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问题,大神给分析下

楼主(2017-03-08):
主板型号是微星B75a-g41有四个内存槽,左边两个插上内存正常开机使用,右边两个内存槽插上无法过开机自检,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主板不在手边,网上取张图片,内存插槽检查过不存在断针脚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接触不好,上电自检肯定无法通过啦。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之类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之类的工具

有万用表,还有电烙铁,示波器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万用表,还有电烙铁,示波器也有。。

修主板应该是很专业的事情,我想单靠这些工具还是满足不了修主板的需求的…

网友C:
   插槽氧化异物等造成的接触不良多会出现这类问题,有两条能用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修呢

网友D:
楼主表达不清!!!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我修一下,给我个预算,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槽氧化异物等造成的接触不良多会出现这类问题,有两条能用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修呢

打算多插几条内存,想上32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表达不清!!!

哪里不清楚,我再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槽氧化异物等造成的接触不良多会出现这类问题,有两条能用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修呢

自己能够整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不清楚,我再补充

你是插两条内存条还是插4条内存条开不了机???

只要你不是插4条内存条,比如:1条、2条、3条内存条,那么必定有一条内存条插在指定的内存槽上,否则无法开机!!!(有描述主板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主板应该是很专业的事情,我想单靠这些工具还是满足不了修主板的需求的…

不知修主板还要配那些东西,我也想试修主板,请您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插两条内存条还是插4条内存条开不了机???

你好,我拿一条内存分别插在四个内存槽上,只有插在左边数1号2号时候能够开机,插在3号4号上无法开机,取两条内存条,插在1号2号上正常使用,插在其他组合也不能开机(13,14,23,24,34),三条内存和四条内存我就没有试一试了。

网友:
能用就行了,如果你很在意那两个插槽就去重新买一块主板吧。这种现象就算是专业修主板的也未必能修好的。

网友C:
   首先它是个内存条,你优先要理解什么是内存,这家伙直接跟CPU互通数据的,检修的时候除了插槽的问题还有就是内存插槽供电的问题,剩下的就是一堆和CPU连接的线了,它就是这么个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它是个内存条,你优先要理解什么是内存,这家伙直接跟CPU互通数据的,检修的时候除了插槽的问题还有 ...

这情况 说不准是桥坏了的。

网友:
建议楼主进入电脑的BIOS设置界面,看看内存插口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
用WD40喷一下接口,用一块不掉毛的布擦一下接口那些小针簧,来回擦几遍,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