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随身听阻尼轮是哪个?

楼主(2017-03-09):
请问大侠,松下随身听阻尼轮是哪个?

网友:
盒带仓门的缓开功能?或是指进带倒带的供带轮的阻尼?

网友:
随身听多数是自动返带,供带轮则没有阻尼功能

楼主:
我的松下随身听老卷带,是什么问题,压带轮没问题,收带轮感觉老是不同步

网友:
一般的机芯收带轮空转时比放磁带时要快一些,和后面的传动系统之间有阻尼装置,这样磁带收的紧,否则就容易绞带。

网友:
是皮带传动的换皮带,齿轮传动换齿轮

网友:
检查一下 皮带是不是老化了。用得久了 皮带会老化 甚至融掉的

楼主:
新换的皮带

网友:
绞带可不都是机器的问题,质量不好的带也容易绞。

楼主:
新换的进口皮带,不是皮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换的进口皮带,不是皮带问题

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齿轮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