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款9V充电电池测试图

楼主(2017-03-09):
1. 铁锂电池,实际测量充满后电压9.9V,容量320mAh,容量相对低,安全系数高,不会炸;

2. 镍氢电池,实际测量充满后电压9.6V,容量500mAh,容量相对大些,安全系数高,不爆炸,但有记忆,存在自放电;

3. 锂电,实际测量充满后电压8.3V,容量880mAh,容量相对大,安全系数低,易爆炸,存在隐患。
    另外锂电安全和制作工艺有很大关系,如果作坊制作的锂电,安全系数就更没办法保证了,慎入!

对于万用表的选用,我觉得铁锂还是最佳选择,因为铁锂电压高,如果使用锂电,需要修改电量低指示电阻,否则会报电池电量不足问题,当然镍氢也是可以的,可是有记忆,自放电,以及相对重都是缺点!

铁锂电池 320mah

铁锂电池 320mah

镍氢电池 500mah

镍氢电池 500mah

锂电池 880mah

锂电池 880mah

网友A:
力特朗的容量太假了
另外觉得锂聚合物电池的安全性并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特朗的容量太假了
另外觉得锂聚合物电池的安全性并不低

只能看厂家制作工艺了,三星炸了这么多,证明其不安全

网友B:
如果不常使用数字表,买充电电池真心不划算,充电电池有寿命期,还要充电。

网友:
楼主!这三个电池都虚标容量了!

元明的铁锂只有220毫安时!

镍氢不超过300毫安时!

两串8.4V锂电容量不超过500毫安时!

网友:
用二个旧手机小电池串连,后就可以,如果没有小的,就用大的包好放在表后面连好线,充好电可以用半年。我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照片都拍的不错

网友C:
楼主你实际测试过这些电池的容量吗?量电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自己买过的有代表性的几种9V电池,最上面那个工包的锂电虚标,实测470mAh左右,下面两个达到标称。锂电池的话电流大一些和小一些没啥区别,但是镍氢电池充放电流大了容量会有损失,所以只适合小功率应用。

网友:
除了以上三种,自己也买过其他几种9V电池,达到标称容量的不对,基本都虚标。

网友D:
本人现在用的是这种9V锂电池,900mAH,售价26元,使用一年多,效果还不错,充电用手机充电器即可,比较方便。
以前买过镍氢的,用过一段时间容量没有了,而且还得专门准备充电器,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实际测试过这些电池的容量吗?量电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自己买过的有代表性的几种9V电池,最上面 ...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电池容量不少有虚标现象,建议有电池容量测试仪的朋友能够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常使用数字表,买充电电池真心不划算,充电电池有寿命期,还要充电。

你看看我这么多表,是不是应该搞几个充电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实际测试过这些电池的容量吗?量电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自己买过的有代表性的几种9V电池,最上面 ...

如何测容量,给我一个方法,我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现在用的是这种9V锂电池,900mAH,售价26元,使用一年多,效果还不错,充电用手机充电器即可,比较方便 ...

这个电压多少?是不是不到9V?

有些万用表用不了这种电池的

还有我看了内部做工,在淘宝上,特别山寨,真怕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压多少?是不是不到9V?

有些万用表用不了这种电池的

原理和充电宝差不多吧,充电宝的控制电路也比较成熟了,如果认真做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