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MP3突然不开机了

楼主(2017-03-09):
之前好好的,隔一天再用就不开机了,知道的老师说说是怎么回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之前是好的。

之前是好的。

楼主:
充电也没有反应。。。。。。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电池不行了,电池的电流损耗大,微电脑自检到电池的不正常工作状态,不能驱动电路启动而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情况下是电池不行了,电池的电流损耗大,微电脑自检到电池的不正常工作状态,不能驱动电路启动而自保 ...

  电池使用状况非常好的。。

网友:
连接电脑看看情况。

网友B:
试试在充电时能否开机

网友C:
拆掉电池,找个4.2的充电器充满电再装回去试试,估计是电池被放电过度了

网友D:
现在年轻人,好喜欢拆东西啊,有探索精神不错。
可你自己做没做基础测试啊,比如几个关键点的电压,上电时电流变化咋样什么的。上来就问该咋整,这很晕啊。

网友:
6  ,7楼的办法可以试试,6楼的办法不行再按7楼的办法做,可能有奇迹。要是用刷机等办法可就费事了,固件,刷机软件难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年轻人,好喜欢拆东西啊,有探索精神不错。
可你自己做没做基础测试啊,比如几个关键点的电压,上 ...

不懂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电池,找个4.2的充电器充满电再装回去试试,估计是电池被放电过度了

  谢谢老师。 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不懂啊。。

不懂的话那朋友就插上充电器,充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的话那朋友就插上充电器,充充试试吧!

充电器插了10个小时左右 也没有反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插了10个小时左右 也没有反应、、、

最好拆下来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充电时能否开机

充电时候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拆下来再充

老师你好。万能充电器是不是4.2伏充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万能充电器是不是4.2伏充电?

是,看下面有写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看下面有写电压,

谢谢老师

网友E: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前一天充满的第二天不能开机插电脑没反应充一个小时也没反应,电池拆下来测量电压为0,外接充电器激活一下又有电压大概3.67V左右 装回去又可以开机也可以充电。我的应该是哪里漏电电压太低后自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前一天充满的第二天不能开机插电脑没反应充一个小时也没反应,电池拆下来测量电压为0,外接 ...

  谢谢,有时间我也试试。万能冲可以单独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我也试试。万能冲可以单独给电池充电吗?

我用的是18650电池,万能充电压正确的话应该也可以,激活之后就有电压输出 然后插回去就可以开机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18650电池,万能充电压正确的话应该也可以,激活之后就有电压输出 然后插回去就可以开机充电了

非常感谢。。

网友E:
网上看到火线充电器可以直接激活和充电 但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F:
测量下电池电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下电池电压看看!

  我不会用万用表。以前的表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看到火线充电器可以直接激活和充电 但是价格比较贵

  家里只有万能充。。

网友B:
把电池拆下接充电器,用表测电池槽内的正负极有无电压,如电压正常则说明内部主板有故障,因为大部不开机的故障,主集成电路坏了的时候多没有修理的价值,只能改弃修复做拆件用。另用表测一下开关接触的通断情况,确定开关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拆下接充电器,用表测电池槽内的正负极有无电压,如电压正常则说明内部主板有故障,因为大部不开机的 ...

  我不会用万用表,只能拆下电池充电试试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