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维修告一段落

楼主(2017-03-09):
       前段时间天天搞这个焊机,有时候晚上12点多了还在搞,以前在机电维修店做的时候,时不时有遇到修焊机的,也有不修直接卖掉的,老板就会把焊机修起来卖掉,那时候父亲也问过我有没有二手焊机拿个回去给他用,因为那时候家里需要用到焊机,虽然答应了他,但那时候的我年轻也懒得提,事隔多年了,最近想起来想把这个事结了,为了那个要给父亲带台焊机的承诺,尽管现在是不需要用到焊机了。
       在旧货店买的一个8KVA二手初级铝线圈焊机,经过多次的摸索,坛友们的指点,由于技术方面的不足,前后拆装不下十次。不为别的,只想要做好一点,得到满意的数据,要把好烧的焊机交给父亲。
       初级220V电源供电,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是0-195-217匝。当电源接在0和217匝的时候,初级空载3.6A,次级空载电压49V,连续拉焊初级电流最高26.8A,这是烧薄一点的东西用的。当电源接在195匝的时候,初级空载5.9A,次级空载电压55V,连续拉焊初级电流最高36A,这是烧稍微厚一点的东西用的。次级只有一个档,本来想装到做的那个机箱里面去的,但是没有成功,装了箱子后对焊机影响很大,后来就放弃了,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下面是一些图片。

网友:
提手加工的不错

网友A:
手艺不错,但这焊机绕的不算成功,空载电流太大,次级电压太低,起弧较难,之所以这样,初级匝数太少,次级匝数也太少。两个线柱匝数所绕匝数分配,需要有实验确定。

电焊机无论焊接电流如何调节,都要求空载电压65V左右基本不变。

当然,如果用的不多,家里220过载能力较强,你的这个焊机也能有。

网友B:
请问,初级用好大的线,次级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但这焊机绕的不算成功,空载电流太大,次级电压太低,起弧较难,之所以这样,初级匝数太少,次级 ...

低于我现在的空载电流都无法烧焊,我这个很好起弧,也不断弧,我拆装十几次为了什么,就是低空载高次级,你说的理论上是完美的,如果你经常接触你会发现8kva焊机好多空载电流是上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初级用好大的线,次级多大的线

有2.2也有2.26的纱包线,两种线一起绕的。次级没看多大,是扁铜

网友C:
用环形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小,有人制作出来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环形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小,有人制作出来电焊机。

我有一个外径280内径100毫米的环形调压器,不过卖掉了。

网友:
我也想绕组变压器,次级用逆变机用的二极管整流,大电容器滤波,应该比交流电的好用。

网友D:
学习学习,初级的线圈匝数一般是多少

网友:
空载电流测到的很大一部分是无功电流。电焊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工频机现在基本被放弃了吧,就是技术成本较低,耐操……,其它都不如高频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频机现在基本被放弃了吧,就是技术成本较低,耐操……,其它都不如高频机了。

就是弄一台放着有需要再用,可能一年两年都用不到一次,木头机耐搞,逆变放个两年估计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初级的线圈匝数一般是多少

看容量定,线径不一样匝数也不一样,像这种8KVA的初级普遍是200多匝

网友:
外壳做得不错

网友D:
铁心的快淘汰没了,电子的现在不错,维修带着轻便,电焊机可改点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心的快淘汰没了,电子的现在不错,维修带着轻便,电焊机可改点焊机吗?

对焊机我也不在行,木头机耐搞,常年放着没事的。

网友F:
把次级铜拆下卖了,铝也卖了买个二手200A逆变焊机比它好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次级铜拆下卖了,铝也卖了买个二手200A逆变焊机比它好使多了!!

废铜线卖不了几个钱,z这种焊机耐搞耐放,偶尔用觉得还是很实在的,不过今后还是要入手逆变焊机的。

网友G:
原來是你父亲用的,你也不在他方面想想......
年纪大了買好点 二手的ZX7或arc要多少钱?你还好
说事隔多年了,ZX7或arc不是輕点嗎?钱方面ZX7
二手的300也可以了,跟你这台(交流)差很多钱?你
这台(交流)还想用到你兒子那年代嗎??我有一台
(交流)在床下十年设动过了............。我現用的是ZX72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來是你父亲用的,你也不在他方面想想......,
年纪大了買好点 二手的ZX7或arc要多少钱?你还好
说事 ...

说白了这焊机基本上不会用的了,现在根本用不到焊机,只是碰到有才搞的,再配上小拖车就能轻松拉动了。看了你的焊机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白了这焊机基本上不会用的了,现在根本用不到焊机,只是碰到有才搞的,再配上小拖车就能轻松拉动了。看 ...

确实这种机器放不坏,如果是开关电源那种  受潮什么的  容易放坏的。铜线的就是太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环形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小,有人制作出来电焊机。

呵呵,我做的。好几年了,一直在用。都是用的剩余材料,全铝的。原来焊线都用铝的,后来买铜的。得,牛绳子贵过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我做的。好几年了,一直在用。都是用的剩余材料,全铝的。原来焊线都用铝的,后来买铜的。得,牛绳 ...

请问下,多大的环变做的

网友I:
我收了个同样的焊机空载电流一直不低于5A,请问楼主如果想降低能耗是不是要重绕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收了个同样的焊机空载电流一直不低于5A,请问楼主如果想降低能耗是不是要重绕次级?

因为我对焊机也不是很在行,曾经也天真的以为所有的8KVA空载电流都能下到2A而且还好烧焊,其实不对的,我调查过七八个8KVA的焊机,空载电流没有一台是 2A左右的,只有我自己那年烧的金象焊机是2A电流。你想空载电流小就要多绕初级线圈圈数,然而多绕初级后次级电流输出又小了。只能配到初级尽可能最小,次级又好烧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