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边角料做个多功能烙铁架

楼主(2017-03-10):
利用不锈钢的边角料做一个“Z”字形的架子,高约13厘米,下料时事先按照放大镜的直径冲好孔,弯折好后还可以加上两个黄铜的夹子,焊接细小的东西时好用于固定。

网友:
这个设计真不错,再加上个USB小灯更好

网友:
设计不错,实用!

网友:
废物得到合理的利用,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的还好,不过它俩的结合体会有伤害的烙铁的烟雾会把放大镜熏黄变色的。

网友A:
感觉放大镜还不够出,再往外移动更好

网友:
镜片下面放热源不好。

网友B:
不错!这加工工艺的加工费一定不少吧?

网友:
建议搞成组合体。需要焊小件时把放大镜插上,焊一般零件是拿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放大镜还不够出,再往外移动更好

就怕“头重脚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加工工艺的加工费一定不少吧?

都是沾朋友的光, ,若是真的加工来出售怕是亏本的,

网友:
放大镜可以做成旋转式的,要用移过来。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