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48收音机接电短路

楼主(2017-03-10):
接线没错,咋会短路呢?是哪个原件烧了吗 ?

网友:
重点检查滤波电解电容和末级推挽管。

楼主:
您给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A:
关闭开关,量开关两端电流......

网友:
俺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开关,量开关两端电流......

请教老师,应该用哪一个档位测量这个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师,应该用哪一个档位测量这个电流?

正常情况下几十ma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几十ma够了。

请教,没有短路,电流大致范围应该是多大?如果短路,电流应该超过多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没有短路,电流大致范围应该是多大?如果短路,电流应该超过多大?

按4楼图的测法约在10ma左右......如果有短路,电流成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4楼图的测法约在10ma左右......如果有短路,电流成倍增加。

我有一部熊猫2005收音机,电源3伏,开机电压降到0.5伏,无音,回去我再量量电流。

网友:
这机输出变压器最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