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外电子管型号及其例外

楼主(2017-03-10):
略谈中外电子管型号及其例外

电子管发明已逾百年,这期间,由于政治及利益的博弈,在地球上的不同地域,亦演化出了不同的电子管命名法。各地域电子管命名的具体形式,包括型号实例,一般在网上都能找到,本论坛上应该也有。不赘述。本文是笔者根据自己接触国产和进口电子管多年来的经验写的,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基本与上一篇《怎样读电子管手册》一文中的相同。

美国电子管型号初看起来好像乱一些,似乎只能明确灯丝电压的整数部分,后面英文字母没什么具体意义,早期电子管一个字母,后期一个当然不够用,加一个改成两个。但从电子管实物的管座形式,以及型号最末一字(一般认为与电极数目有关),结合管芯结构,还是能判断出电子管的大致功能。如型号最末一字是8,对于小九脚管而言,多半是三极七极复合管或三极五极复合管。对于前者,有6AJ8和6DX8;对于后者,则有6U8、6X8、6AW8、6BL8等等。对于大八脚管,还有6B8这个特例,即双二极五极管。1D8GT和3A8GT太少,还没见过实物,但也都是特例里面的独苗苗。其他类似的比如3A4、3B4、3C4、3Q4、3S4、3V4都是灯丝2.8V的直热强放管;6F6、6G6G、6K6GT、6L6G、6V6GT、6U6GT、6W6GT、6Y6GT都是灯丝6.3V的旁热式强放管;6C5、6F5、6J5、6K5G、6L5G、6P5G都是灯丝6.3V的旁热式三极管;6E5、6G5、6N5、6U5都是灯丝6.3V的调谐指示管,等等。

苏联早期电子管型号无甚规律可循,开头СО-、СБ-、УО-、УБ-这样地写,可能与用途相关(带栅极的电子管或整流管,电池式或交流式),后面跟两到三位数字,按照定型顺序从小到大把型号分开,数字小,说明定型年代早,管座多为欧洲长四脚或长五脚,数字大(200以上者)多半是标准八脚管座。有些仿制美国产品的,又直接用美国型号(或将英语字母用发音近似俄语字母代替),于是发生混乱。自ГОСТ标准颁布之后则焕然一新,全部使用新管号。具体结构大致源于美国早期电子管的型号。如旧式五栅变频管6A8,苏联人拿过来写成6А8。单三极管6C5,苏联仿制为6С5С。锐截止五极管6J7,写成6Ж7。遥截止五极管6K7,写成6К7。三极五极管6F7,苏联仿制之后称为6Ф7。但也有例外,如6Q7变成6Г7,6V6变成6П6С。

国产管型号最初全盘照搬苏联方案,61年之后将俄语字母改为汉语拼音字母,由于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时也借鉴过拉丁字母的读音,于是Ж又变回J,Ф变回F,等等。但把静电计管单独拿出来,冠以DC-开头,不再与Э(在中国订为S)——四极管并列了。并且,国产电子管外形代号也不是按照苏联型号做对应字母的简单转换,而做了修改,如在苏联标准中金属管代号无第四部分,指形管第四部分是П,国内不生产金属管,就把指形管定为无第四部分。有些爱好者引用国外资料时,盲目将外国人习惯的俄语-英语字母转换方案照搬(有的老外也不会在电脑上输入俄语字母),如把6Е1П写成6E1P,6П14П写成6P14P,6П3С写成6P3S,常常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如果苏联与我国生产电子管型号和特性都相同,不如直接按照国产电子管标准来写比较简单,而且直捷。当然,原原本本写出本来型号,最为准确。

欧洲新德律风根命名法下的电子管型号非常科学。既能看出灯丝规格(电压或电流,决定是并连灯丝还是串连灯丝),还能看出用途和管座形式,属于比较严密的方案。

接下来当然要谈一下例外。即便是命名法再严密,总不可能避免例外。规律自然带来例外。例外虽然少见,一旦碰上,有时候难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或陷入误区。所以有时候需要动脑筋或是动笔记下来。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美国电子管收音机和电视机等电子设备,常有串连灯丝或灯丝电压规格的,一般而言,串连灯丝电子管型号,直接就是在普通6.3V灯丝电子管型号上更改灯丝电压数字而已,如6SA7变成12SA7,6AT6变成12AT6,等等。6V6GT为了能在串连灯丝电路使用,有修改过灯丝规格(0.6A)的5V6GT;为了在12.6V电源上使用(特别是有些汽车收音机),还生产12V6GT。笔者把这一规律称为“简并”,原意是在量子力学内,多个波函数对应同一能量,现在借用过来,表达多个相似电子管型号对应同一系列仅改变灯丝规格的电子管的意思。

但这一规律难免也有失效的时候。读者应该还记得刚才举过的灯丝6.3V的旁热式强放管那一串例子。现在,再将这一串电子管型号放在读者面前:6L6G、12L6GT、25L6GT、35L6GT、50L6GT。如果读者平日不熟悉外国电子管,也不知道从哪里获取资料,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即后者所有型号都是6L6仅仅更改灯丝电压或电流的结果。那么,很遗憾,奸商也是这么想的。于是除了6L6以外剩下一长串型号——其实是专为灯丝串连的经济型收音机设计的低屏压强放管,摇身一变,充当6L6的代替品,订上高价而粉墨登场。这些电子管不能说不好用,如果修收音机,还可堪使用,但论性价比,远不如6P3P,更不如6L6了。还需要指出的是,35L6和50L6,也不是简简单单修改个灯丝电压,它们的输出功率、负载阻抗乃至屏极电流、栅负压、跨导都不相同,压根就是两个型号。至于50L6GT,它修改过灯丝规格的后辈只有25L6和12L6。同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6C5、25C5、35C5、50C5这一组。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试着稍微查查以下各组电子管的用法及参数:(1)1A6、2A6、5A6、6A6、12A6和26A6;(2)6A7和12A7;(3)5B8、6B8、7B8、8B8、12B8GT和25B8GT。之后,应该会对这种反常现象增长一些人生的经验,不会被奸商的花言巧语牵着鼻子走,而在看到消息之后,自身有点判断的能力。

反过来,看似不同型号电子管,有时候仅仅是修改了灯丝规格(有时候也稍微改了一下极限参数、屏耗等等,但做音频放大运用时工作点完全相同,可以套用):6BM8、8B8、16A8看似是不同型号,其实分别对应ECL82、XCL82(如果有的话)、PCL82。相似地还有(1)6B8和12C8;(2)6AS5和35C5;(3)6DG6GT、6W6GT、12W6GT和50L6GT。这种现象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欲修改灯丝后的电子管型号,与某种早已生产出来的电子管型号重合,型号当然不能重号,所以只能起个新名字。而且,不一定是先有6.3V灯丝的版本,再改成其他灯丝电压的。35C5和50L6GT两个例子,估计是反了过来。

笔者还想强调一点,美式型号电子管中,即便是第一位首先标明的灯丝电压,有时也是不可靠的。老式玻璃管1A6和1C6等,灯丝电压明明是2V,使用一节铅蓄电池点燃,然而偏要写成1。10GV8(LCL85),写着是10,然而手册中标明灯丝电压是11.6V。原因和上面讲过的的类似,属于萝卜坑被捷足先登了。这样看来,参考手册中给出的参数是最保险的。另外,有些英国产品的型号,比如30PL1,看上去与美式型号非常相似,但灯丝电压也不是30V,30表示的是灯丝电流300mA的串连灯丝电子管,即欧洲电子管惯用的第一部分的P字。

至于欧洲产品,有人对EL84、PL84、UL84参数产生怀疑,认为不仅灯丝规格有别,而且是不同的型号,笔者因手头无实物无法验证,暂时保留意见。其他如EF41和UF41、EBF89和UBF89,ECC85和UCC85,ECL82和PCL82等等,目前好像尚无质疑。还想顺便指出一点,欧洲产品中电压放大五极管,一般而言,型号是奇数的都是遥截止特性,型号是偶数的都是锐截止特性。当然EF37A要除外。有的商人含糊其辞,用“网屏”“快闪灯丝”等概念打太极,避谈具体截止特性,将遥截止五极管按照锐截止五极管的售价来卖,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十分留心,宁可不买,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国产电子管和苏联电子管,在各自独立的领域而言,一般不会发生什么误会。就国产电子管而言,即使2P3和6P3P,1A2和6A2,区别是很明显的。南京亦生产过12SA7GT、12SK7GT和12SQ7GT,在型号标准化过程中被改订为12A7P、12K3P、12G2P,收录在《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手册》里面,但未见过实际产品印刷此型号。曙光亦少量生产12P6P,用途不详(似乎是代替某些设备上的美式12.6V灯丝强放管用,但其实就是6P6P改变灯丝电压而已)。北京还少量生产过30Z18,为了替换进口欧洲电视机的PY88。比较为人熟知的还有7脚的6P1(北京1964年生产),就不赘述了。有的人贪图省事,写国产电子管型号时省略末尾第四部分的外形代号,6P3P写成6P3,6P6P写成6P6,还不至于造成很大误解,但如6J4P、6J8P,省略之后变成6J4、6J8,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型号。所以写电子管型号,还是老老实实写全,以方便交流。

但国产和苏联电子管横向比较,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一般1960年代中期之前定型的电子管,中国都还和苏联保持相同的型号数字,出现得较晚的6F1和6Ф1П、6N15与6Н15П、6J9与6Ж9П,6C19与6С19П:这些都还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旧型号发生例外,如苏联金属管6А7,对应玻璃管壳的是6А10С,国产收信式电子管仅有玻璃管壳,但型号是6A7P。同理适用于6К3、6К9С与6K3P。

19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不再寻求与苏联保持一致。如上海电子管厂1965年试制成功的6E2,原型为欧洲EM87,在苏联型号则为6Е3П。反过来,苏联6Е2П原型是EMM801,传说中上海的试制型号是6E3。正好倒了个。目下被商人炒作到单价十馀元的6F3,原型是欧洲ECL85,而且屏耗略往小改了(原版是8W,国产是7W),与苏联6Ф3П(ECL82)大相径庭。在十年以前信息还不甚透明的过去,硬被人钦点成ECL82的等价物,售价因此扶摇直上。现在只要是能玩得起电子管的爱好者,手头都至少有一台能连上互联网的电脑,仔细比较国产6F3,欧洲ECL85,苏联6Ф5П以及苏联6Ф3П和欧洲ECL82的参数(不会比较的话,看管芯形状也可以)之后,这个谣言应当不攻自破。

其余定型同样较晚的如6F2(6U8、ECF82)、6J8(EF86)、6N10(12AU7)、6N11(6DJ8)、6U2(ECH84)、1Z2(1X2)等,在数字上都没有刻意与苏联对应产品保持一致(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有些型号苏联压根没仿制或生产过)。

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无非是希望读者能够对电子管型号有些清晰认识,一方面能够主动了解一下中外电子管的命名规律,此外知道一些例外情况,不至于被奸商忽悠或是踩到地雷掉坑里。如果读者觉得读过这篇文章,对于电子管命名或等价代换型号有了一些收获或心得,笔者就觉得十分满足了。

补充内容 (2019-6-29 08:48):
声明:本人的文章著作权保留,严禁复制、转发、转载、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网友:
新手报到请多关照

网友:
这才是技术论坛应该有的贴----技术贴。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热情加分。再增加一篇曾经发在别的网站的文章附在这一篇下面。

电子管的寿命问题

一般而言,国产收信式电子管的寿命多订为500小时或1000小时,这些标准大都是按照苏联原型照搬过来,可以在《苏联电子管手册》里查到。一般认为判断电子管寿命终了时的两个参量分别是

a.屏极电流(对于二极管则是阴极发射电流)
b.跨导(对于二极管则是整流电流,对于混频管和变频管则是变频跨导)
对于强放管有时候还要考察输出功率。

当以上两个参量有一个低于手册上规定值的80%时(不同电子管有时亦不相同,有的订为70%甚至更低一些),即可确认此管以衰老。尤其是在有特殊要求的设备中,亦是按照使用时间长短做好记录,定时更换电子管。但是电子管在这500小时或1000小时之后,并不是立即损坏而不能使用,而是性能比新管略差,并且不断衰退。同时亦有刚通电即损坏的可能性,应该满足概率论的正态分布。

现在流传下来的各种五、六灯收音机中,电子管大都是用到不能再用就换的。那什么是不能再用呢,就是妨碍使用即正常收听电台的时候。

最先换的一般是整流管6Z4,它老化将导致低端停振的弊病。

其次是中放管6K4和变频管6A2:6K4衰老,跨路电容增加,引起正反馈,收音时或在电台两侧常有尖叫声;6A2衰老,收台减少,并且振荡弱。这两管衰老之后管壁都会发生镜面,6K4较为明显,6A2往往只在形成黑雾的时候就要被替换了。

再次是检波低放管6N2,老产品经常出现半边三极管的灯丝烧断(尤其北京黑字的),所以也不能在收音机上继续使用(应急修理可以用一只锗二极管如2AP、2AK等代替半边6N2的检波功能,而用剩下还能用的另外一半做低频放大)。倒是检波低放管6G2与6P1能撑到比较晚。

手头一只西京刘先生送的上海产6P1,吸气剂已经很淡薄,管内也有较多阴极剥落下来的氧化物碎屑,声音仍然很响亮(比起新管,确实要小那么一点),准备让它在自制两级中放收音机上寿终正寝。

六灯机的调谐指示管(俗称猫眼)中,6E1衰老较快,最开始100小时亮度很强,之后迅速衰减,500小时以后基本无甚光泽。6E2比较持久一些,除开内部结构发生问题,如电极接触不良等不能发光的,即使荧光屏烧黑的管子,白天也还能有较好亮度。不过没人去换猫眼,因为它不影响收台,调准电台与否也可以凭听觉判断的。大八脚的6E5P以及美式6E5、6G5/6U5、欧式EM4、EM11、EM34/35、EM80/81的情况和国产6E1相似。但其“平台期”略长,6、700小时之后依然会黯淡无光。有些传言(从1940年代就产生了)认为将这类指示管荧光靶的位置在蜡烛火焰上烘烤,能恢复亮度,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

但说到变频用的复合管6U1,情况比较复杂。北京早年产品寿命较短(尤其是早期黑字6И1П的,看来电子管不是越老越古董越好),直观表现是收台声音小,以及不起振荡,此时管壁尚未明显发黑。61年以后逐渐好转。上海产品好一些,但是在生命晚期(管壁上出现镜面)会产生尖叫,这一点上和6K4尖叫的原因相似。不同机型6U1混频部分栅负压设置不同,有的阴极直接接地,有的阴极通过电阻接地产生一个自给栅负压。所以,即使是发生尖叫的6U1,在这台收音机上不能用,换到另一台收音机上,或许还可以继续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这才是技术论坛应该有的贴

网友:
可以学习补充一下,不错

网友:
从世界范围讲,只有中国批量生产电子管最晚,剩下的几大集团都是早就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正是计划经济之下的中国订立了科学严谨的电子管和晶体管命名体系,只需要看型号就知道用途。国产晶体管没有坚持自己的一套科学明明方法是比较可惜的。

网友:
介绍很详细好文。

网友:
介绍很详细好文,收藏了!

网友A:
这才是好文,但估计看的人多回帖的人少。
不象某些动不动就开模,动不动就收几百台收音机的帖子那么热闹,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好文,但估计看的人多回帖的人少。
不象某些动不动就开模,动不动就收几百台收音机的帖子那么热闹, ...

猪哥好:理论研究是比较枯燥的。如果不深入求索,很难曲尽其中妙处。这大概也是理论研究贴少人回复的原因之一。

技术区娱乐化是大趋势,单靠一人之力很难扭转。做好自己也就够了。

网友:
不是人人都能如此用心研究这些东西的,能研究明白了也是要有天赋的。可达算是一个天才了。

网友B:
德国收音机用管中有过不少奇特的管子,比如EABC80,ECLL800等,硬是把三四个管子放在一个壳子里一根管子从倒相推挽输出全搞定

网友:
真正的技术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德国收音机用管中有过不少奇特的管子,比如EABC80,ECLL800等,硬是把三四个管子放在一个壳子里一根管 ...

那些动辄近10个管脚的电子管,我还没见过实物,只在书本中认识过。

网友:
"至于欧洲产品,有人对EL84、PL84、UL84参数产生怀疑,认为不仅灯丝规格有别,而且是不同的型号,笔者因手头无实物无法验证,暂时保留意见。"

你好,很敬佩你写了这么多关于电子管的基础知识,要花不少功夫;对于EL84,PL84,UL84,正好手头有,这三个管,EL84大家都知道,UL84串丝管,灯丝电压45V灯丝电流0.1A的U系列的EL84L84与上述两个完全没关系,是用于低屏压(100-170V)屏极负载为3.5K欧,低放功率输出管,灯丝为15V,0.3A灯丝电流P串丝系列的,用于低频放大则相当于EL86.

网友C:
不知之怎么PL84,变成了,L84,
翻到管子后,再上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动辄近10个管脚的电子管,我还没见过实物,只在书本中认识过。

这两个是德国收音机用的,都是9脚管,ECLL800一个6P14那么大里头一个3极两个功率5极,一只就是一个声道的推挽,据说是因为德国卖收音机按电子管数收税
美国人才搞那些稀奇古怪的10脚12脚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之怎么PL84,变成了,L84,
翻到管子后,再上图片。

谢谢您的回复。PL84能从管芯结构上与EL84或UL84明显区分吗?

网友:
普及电子管知识。识别管子用途,要看电子管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PL84能从管芯结构上与EL84或UL84明显区分吗?

你好,外观上几乎很难分辨,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外观上几乎很难分辨,请看图片。

谢谢,解决了一个我多年的疑问

楼主(2019-06-29):
本人对论坛内主题贴或回复保留著作权。禁止全文或部分复制。

网友:
现在不懂乱说的太多,建议好好看看这个贴

网友:
谢谢电真空老师的好文!学习受教了。
交流一下,德国的后缀200的管子可能都是10脚管,E/PCL200.EFL200,ECH200。

网友:
回复了一篇文章,被扣了20分,不知问题在哪?请明示。以后改之
我不注重积分,只是刚升级了金牌会员804分,系统提示银牌会员信息,这才知道被扣分。

网友:
楼主知识渊博,

网友(2021-05-28):
涨姿势了!、、、、、

网友(2024-06-05):
前来考古,字数越多看的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