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插卡小音箱故障,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03-10):
一个索爱品牌的插卡小音箱,做工还可以用的炬力的方案,音效和收音效果都还不错,可惜有一次插手机充电器充电出故障了。
故障现象是通电主控芯片ATS2500C就特别烫,无法开机,放电池和插MINIUSB都是发烫,无反应。
把电路板拆下来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音量电位器当初坏了,我重新焊的新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上没插到ATS2500C的资料,看了2501的资料,貌似第五脚和第六脚是正负极,万用表测试没有短路,供电部分的电阻和电容也正常。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网友:
估计芯片挂了,要是特别烫应该就是挂了。

网友:
发热就是有问题,换了

网友A:
我感觉是芯片完了,因为就一个芯片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芯片完了,因为就一个芯片可坏

多谢回复,看来是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