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电板调压问题

楼主(2017-03-10):
想用5v1A模块电源十充电板给手机冲电。可充电板输出只有4.2v。充电很慢。充电电流只有0.1亳安。该如何调整?充电板有一LM393。谢谢

网友A:
手机冲电内部有充电管理IC所以要5V,4.2V是直接充电池的!这种充电池电流也不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冲电内部有充电管理IC所以要5V,4.2V是直接充电池的!这种充电池电流也不会大的

谢谢您。我买了几块过放电的锂电充电宝,想拆掉电板直接给电芯充电,5v整流模直接充怕不安全所以找了个充电板接上。可是充的太慢了。

网友:
嗯,我感觉——,为什么不把5V电源改成4.2V
如果只是临时用用的话就直接用5V并上电源表充,到了4.2关电就行了

网友:
俺不懂,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