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功放板怎么接线啊 大神给指定一下呗

楼主(2017-03-10):
(图片)

网友:
把那一堆黄黄的搞掉说不定有字母符号指示

网友A:
貌似那U2腿断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那U2腿断了呢

恩 一开始 是断了   后来我接上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接线  不知道那个是接电源线的 那个是接喇叭的  音频输入也不知道

网友:
数字功放???

网友:
我感觉那两个大电解电容更像是输出呢

网友:
借用图片一下,1输入,2电源,3输出

网友:
你这是罗技的哪款电脑音响数字低音功放板,支持楼上的。

网友B:
功放块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块型号---------------------

TDA8922BTH

网友:
你查一下攻防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链接http://bbs.hifidiy.net/thread-613058-1-1.html有简单介绍。淘宝上面也还有卖这拆机板的,电路图上面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