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16-4A电影机扩音机求救

楼主(2017-03-10):
圈内电容总是爆浆求助各位前辈

网友A:
电容耐压够吗?我看你标的50V和63V,找100V的耐压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够吗?我看你标的50V和63V,找100V的耐压电容试试。

我刚才量了一下电源输出到扩音机是33伏 是不是输出过大啊

网友B:
33伏是空载时还是负载时?如果是负载时为33伏,空载输出可能会近50伏,还有就是正负极性错,(这个机型没弄过)

网友A:
电容两端关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防止空载输出过高,正负极性一定要对否则马上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伏是空载时还是负载时?如果是负载时为33伏,空载输出可能会近50伏,还有就是正负极性错,(这个机型没弄 ...

没有连接扩音机 只在电源连接扩音机的输出口处测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关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防止空载输出过高,正负极性一定要对否则马上放炮

电阻的正负极 怎么连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阻的正负极 怎么连电容的正负极

是串联吧

网友C:
电阻还有正   负极吗?

网友:
工作状态测量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少伏。然后起其工作电压的1.5倍安装正品电解电容,注意安装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还有正   负极吗?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电容两端关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防止空载输出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关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防止空载输出过高!

串联吧

网友A:
电容两端并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并联!也是用一个2瓦3.3K的电阻焊在电解电容正负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并联一个2瓦3.3K的电阻!并联!也是用一个2瓦3.3K的电阻焊在电解电容正负极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