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关电源输出扼流圈的问题!

楼主(2017-03-10):
比如ATX电源输出的扼流圈,5伏那组13圈,12伏那组29圈,(5伏电流大所以线粗)
问题来了,那么改成0-30伏可调电源以后,这个扼流圈该怎么选择圈数比较合适呢?
请大师们不吝赐教!   可以采用55圈的电磁炉里的扼流圈吗?

网友A:
与输出的电流有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输出的电流有关联的。

谢谢回复,0-8A,0-30v可调电源。不知用多大的扼流圈相对较好!

网友B:
这涉及到了滑动滤波的领域,技术上相对复杂一些。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只用一个较高电感量的扼流圈,但允许通过的电流一定要大一些。楼主的例子中大约需要在原磁环上绕100匝,但磁隙可能要适当加宽。

网友C:
      严格说这个电感与三个要素有关,频率、电流、电压,然后确定磁环规格、线径和匝数。30V的一般就用原机上最大的一个磁环,电感量在50-60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涉及到了滑动滤波的领域,技术上相对复杂一些。从实用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只用一个较高电感量的扼流圈,但 ...

谢谢解答!
再加100匝感觉电感量会超过1000微亨,是否会过大而引起磁饱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这个电感与三个要素有关,频率、电流、电压,然后确定磁环规格、线径和匝数。30V的一般就用原 ...

谢谢大师解答!
因为原机12伏的扼流圈的圈数大约是二十多匝,估计要有几十毫亨,现在30伏采用50毫亨会不会小了?电磁炉的扼流圈是55匝,又害怕太大引起磁饱和,没有示波器真不好确定!还请大师示下!

网友D:
这个扼流圈作用是保护二极管用,并非滤波用,主要是防止浪涌电流用,圈数不宜太多,业余情况下,只要不烧二极管(一般不会烧,二极管本身具有内阻,同时有较强的瞬间过载能力),可以不要扼流圈。

网友E:
扼流圈电感太小了电路就会进入电流间断状态,所以有个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ATX的扼流圈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多个电源的扼流圈,改成单电源的要根据现在的电路计算设计,一般开关电源书上都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扼流圈电感太小了电路就会进入电流间断状态,所以有个最小负载电流的要求。ATX的扼流圈是一种特殊设计的多 ...

非常感谢!百度看了好多内容,就是不懂得那些计算公式,电感小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而且纹波大,倘若大了害怕大电流下达到磁饱和。所以很纠结到底多大接近理想值。我的是0-30伏,0-8安电源。要是有示波器我就逐个实验一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扼流圈作用是保护二极管用,并非滤波用,主要是防止浪涌电流用,圈数不宜太多,业余情况下,只要不烧二 ...

感谢解答!
我觉得此电感作用是 储能 续流 将方波直流过滤的更平滑!不要它纹波电压大增,

网友:
这个东西可不是简单的限流作用,没有它就构不成正激的开关电源。想想每个周期都能充电到峰值电压,还怎么稳压呢

网友:
电感再增加42T.但是这个不是改个电感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