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本电池能干啥?

楼主(2017-03-10):
拆了大量旧笔记本电池。测试了几个有1ah的电量。不知道干什么好,大家说说

网友:
改12V,7.4V用在接收机,收音机上好使!

网友:
给用电器供电。

网友:
我拆过日本笔记本电池,质量嘎嘎的。两两并联。干什么都行,特好使。

网友:
我做过充电宝,

网友:
这个真没什么卵用了

网友:
留着      笔记本上的电池坏了   换上去

网友:
组装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 不用再为频繁充电而烦恼了

网友:
那几年二手18650还比较贵的时候没钱买,做个电动玩具电池也玩不起,现在淘汰的充电宝,笔记本电池,电瓶车电池到处都是,手里一大堆,却不知用来干什么了,

网友A:
便宜卖些给我玩玩吧

网友:
10元收来的想怎么玩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卖些给我玩玩吧

我有一些,不知道电量,要不

网友:
拆了装充电宝吧,拆卖不值钱

网友:
现在也只能当充电宝了吧

网友:
别拆了,按斤收了

网友:
放到手电筒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不少闲置电池,大部分还是花钱买的,一样犯愁。

同感啊,钱花了,放着呢

网友:
没什么用,最近发现,没有用的东西,再折腾,也没用,用得到的东西,不折腾也能用。

网友:
组装一个大容量的充电宝

网友:
首先分容,低于1000MAH的丢了就行了,余下的或并或串组合,单组4.2可以当充电宝电源,3且或4组可以接个点烟器插座给车载电器供电。我给车载气泵,车载吸尘器,车载充电器,车载清洗泵当电源都很好用,要并联多一点呀

网友:
拆开,手上有低电压的都可以上锂电,也可能用在W能表上

网友:
我用这些电池做12V移动电源,带T12烙铁超好用。

网友:
我用手电上。。。。

网友:
学习了,下次好好发挥旧电池

网友:
做个充电宝

网友:
笔记本里面的电池质量很好,实用可以用在充电宝上,外面价钱便宜的充电宝电池都很差。

网友:
强光手电,液晶电话机……
能够用到充电电池的地方,尽情发挥吧!

网友:
容量大的电池,可以找合适的升压板,为一些仪表供电,比如说将示波器改为电池供电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