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成功收听短波!!!

楼主(2017-03-11):
制作了简易的矿石机(如图)
可以在我所在的欧洲收到中文台,声音也时小时大。可以确定是短波。
抽掉磁棒就可以收听中波。声音还可以。比TA7642要大。

网友:
欧洲玩家的条件也是太差了。

网友A:
啊?抽掉磁棒收中波,插上磁棒收短波?

网友:
看线夹不象是欧洲生产的.

网友:
各位大神也是明查秋毫呀!啥细节都能看出来

网友:
这样,也可以玩吗

网友:
這有違lc震盪的諧震公式 不是筆誤就是假的

楼主:
的确。都是同事从TB 上带来的。

楼主:
Xiaolaba 请问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水汀上有油漆,接地性能不是最好,可能就是靠天线在接收,插入磁棒如收到短波电台,抽掉磁棒有可能是调频电台串进来了,瞎说的。

网友B:
收到的中文台是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外国人的华语广播,沒有说明白。

网友:
杩欐槸娌℃湁鍙?彉鐨勮皟鎰熺熆鏈猴紝涔熸槸姝g‘鐨勮皟鎰熺熆鏈恒

网友:
这是没有可变的调感矿机,没有可变调感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的中文台是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是外国人的华语广播,沒有说明白。

因该是外国人的华语广播。应该是俄罗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汀上有油漆,接地性能不是最好,可能就是靠天线在接收,插入磁棒如收到短波电台,抽掉磁棒有可能是调频电 ...

还真有可能是调频穿了进来。1ss198频率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该是外国人的华语广播。应该是俄罗斯的。

那可能收到的是中波电台。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B:
随着楼主的伩息越来越多,再仔细看一下线圈,楼主收到的都是中波电台,只是磁棒在线圈中位置不同,收到电台的频率不同罢了。愚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着楼主的伩息越来越多,再仔细看一下线圈,楼主收到的都是中波电台,只是磁棒在线圈中位置不同,收到电台 ...

那么因该是中波了。谢谢!还有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加可变电容,要不要加磁棒?

网友C:
兄弟,很久不见你露面了。欧洲现在很危险吧,好多难民搞事
不过据说欧洲玩矿机干扰少,收台多,建议你好好玩玩。
从3楼丢一根电线5-6米,加一个1ss106或者你现在的二极管,不要地线,一样收短波,就是不可以选台。

网友:
收到台就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很久不见你露面了。欧洲现在很危险吧,好多难民搞事 。
不过据说欧洲玩矿机干扰少,收台多,建 ...

对啊,的确不安全。不过夏天就要回来了。
谢谢你的电路。我试试。

楼主:
谢谢!不过只能收一个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只能收一个台。。。

我这个短波矿石机,可以收到三四个台,白天不能收到,要晚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短波矿石机,可以收到三四个台,白天不能收到,要晚上才行。

请问能把电路图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因该是中波了。谢谢!还有请问这个电路怎么加可变电容,要不要加磁棒?

可变电容并在线圈二端就行了,磁棒有一根就夠了,马上就要回来了,抓紧时间多试验,那么好的电磁环境不要错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能把电路图给我吗?谢谢!

这是中波的,短波电路完全一样,就是可变和电感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中波的,短波电路完全一样,就是可变和电感量不同,

是场管的?对不起没有场管但谢谢了。

网友:
接暖气和接地线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抽掉磁棒收中波,插上磁棒收短波?

俺也觉得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才对。

网友:
不错,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E:
这样就可以?so   easy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就可以?so   easy ?

矿石机就是很easy的。但是天地线的架设可不容易。要进阶也不容易!

网友:
无论如何,能听到广播的声音就是成功。有机会可以再完善,让它可以选台。

网友:
反过来了吧?

网友F:
短波磁棒天线,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波磁棒天线,在哪里能买到?

磁棒是从龙虾老师的TB店里买的。(好像是给中波用的)
线圈是从TA7642套件里拆下来的(旧收音机即可)

网友:
中波用的也行

楼主:
中波用的绝对行。在这里,我用任何磁棒都行。

网友:
瞎说两句:磁棒包括线圈都是中波的元件,没配上可变电容当然收短波啦,抽出磁棒棒收什么真的说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中波的,短波电路完全一样,就是可变和电感量不同,

两图中DS极有一个反了。

网友:
收到的估计都会是中波

网友:
抽掉磁棒收中波,有点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