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的LY321开盘机

楼主(2017-03-11):
买了个321开盘机机子各方面都正常全锗管的声音很好中频清晰,那么多年了没想到音质那么好,想把里面的电容换了谁有图纸麻烦给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多图片

你好问个录音的问题,我今天准备录音呢结果发现电脑输入信号给开盘机出来的声音特别模糊一点都不清楚,还没有单独放音清楚,录上去的歌曲也不清楚很模糊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里面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B:
既然正常在换电容有么意

网友:
图片太小了看着不过瘾

网友:
为什么 。。这样很好啊。。。

网友:
这样就很好了

网友C:
这玩意现在就只能摆着看了吧   你还真想再用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现在就只能摆着看了吧   你还真想再用它啊

用它听听歌曲还蛮好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正常在换电容有么意

怕现在不在状态啊!换了电容估计比现在声音还要好毕竟那些电容都几十年了

楼主:
哪位有图纸呢

网友D:
主导轴上端的轴承见过几台脱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导轴上端的轴承见过几台脱落的。

那个轴承重要吗,脱落了之后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现在不在状态啊!换了电容估计比现在声音还要好毕竟那些电容都几十年了

不一定吧/老的原件都是径老化再优选的.

网友:
图纸来了。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电源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有一个电源吶?

多谢多谢

网友A:
更多图片

网友:
我有一台,品相相当好。

网友:
也是新手  积分也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个录音的问题,我今天准备录音呢结果发现电脑输入信号给开盘机出来的声音特别模糊一点都不清楚,还 ...

一般是电平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平太高了,

电平低了声音小啊,还有旁边的右边的那个空时干嘛用的

网友:
还是看开盘机的转盘旋转有感觉,就象看胶片放映机比数码投影有感觉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平低了声音小啊,还有旁边的右边的那个空时干嘛用的

还有旁边的右边的那个空时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平低了声音小啊,还有旁边的右边的那个空时干嘛用的

有2个输入口,一个是话筒输入,一个线路输入,从电脑输出应该用线路输入,用电位器控制电平不要到电表的红线。而且磁带要好,最好用进口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个输入口,一个是话筒输入,一个线路输入,从电脑输出应该用线路输入,用电位器控制电平不要到电表 ...

第一次录的时候就时把电平控制在红杠内的,关键时监听出来的声音都很模糊,单独放音的话声音也可以出来的声音也清楚,可是一转换录音就模糊了我想问题可能出在录音部分,哪块板子时管录音的

网友:
应该是这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录的时候就时把电平控制在红杠内的,关键时监听出来的声音都很模糊,单独放音的话声音也可以出来的 ...

监听的声音是经过磁头录在磁带上通过放音头重放出来的。如果磁带不好声音自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听的声音是经过磁头录在磁带上通过放音头重放出来的。如果磁带不好声音自然不好。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7-04-20):
正常的话没有必要动任何东西!

网友(2017-06-12):
这个经典啊  好看好东西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