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弄中生代7642直放机

楼主(2017-03-11):
板子回来几天,有点懒,装了几天才装完,安装过程才发现抄图纸不认真,功放部分音量控制跟原图纸有点差别,导致Q3没有下偏置,本来担心功放中点会有问题,上电发现偏差不大,有1.5v输出,Q1用的是带屏蔽的3DG6,低放是2N5551和2N5401,用来驱动耳机没有多大功率,因此懒得去找8050和8550.
0-原图纸R2使用50k,我使用51k发现Q1偏置电压偏低,后来改用30k。
1-Q1不工作时试了一下,能收台,比手上使用1.5v的7642小收音机接收情况要好很多,估计是R5A使用了12K的电阻,因此7642的低频增益有所提高
2-Q1工作电流很小,大了会自激,不好调,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使用的3DG6有关,我只是使用现有的电阻粗略调试,R2使用30k时,实测4148串联稳压值       2.48v,Q1的发射极电压才26mv
3-按原图纸参数,声音有点闷,低放部分,将C9改用102,C5没有装,C19使用102,如果C19不装102的电容,使用高阻耳机会有干扰,不知道是哪里引起的,还好预留了消振电容的位置,
4-pcb部分没有考虑到磁棒支架塑料部件的尺寸,导致最下面的两个4148无法在正面安装,只能反面安装,音量电位器的开关间距有点大,只能将两个引脚往外面掰开才能装进去
5-上次画的pcb地线分布不好,这次优化重调了一下
我住的低放离电网比较近,满波段都是一些干扰,嗡嗡响,接收状况不是很好,因此无法很好的测试此机器的接收性能。

网友:
        仔细地看了两遍楼主的贴子,发现有些地方可以改进。C17退耦电容容量过小,起不到足够的滤波作用,可能会对7642有点影响,不如去掉C17和R13,Q1和7642都是小信号工作状态,无需退耦。音量电位器最好作为Q3的下偏流,否则耦合电容和音量电位器电阻可变的时间常数,导致相移,最容易引起“自激”,不好解决,我当时制作时只考虑电位器引线过长感应品噪声,再次制作时放到7642后面就“自激”。另外,PCB不要设计成“挖地”式,否则磁性天线会感应到履铜的存在而影响Q1的工作状态,难以调好。
        其实这个收音机最重要的就是调试,首先要把功放调到最佳状态,开足音量也不能有自激现象,再调7642,强台开大音响也不失真,弱台的信噪比校好,成为一部优良的7642直放机,打好这些基础再调Q1,这时Q1的可调范围就很大了,才会调出好的整机效果,Q1主要是提高收音机的选择性。

网友:
这个试过一次,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再看看别人的经验,有空定下心来认真仔细的调一次。

网友:
4个二极管用一只发光管代替,即简单还能做电源指示

楼主:
昨天休息,调整了一下,
首先明确这种无反馈的功放是不会产生自激的,大面积铺地实际使用没有发现有问题
第二就是国产的ta7642有个毛病,电流大了增益高了,有很明显的高频杂音,我测试了一下,只要电流稍微大于0.2ma就不正常,即使断开Q1也无济于事
,有时刚打开电源开关,此时电池电压会高点,会听到不正常的高频噪音,听一段时间就正常了
再有此电路的Q1偏置电压并不是很高,如图所示,它的偏置电压可以接到从7642的输出端,一般7642的输出电压在1v左右,
综合以上的问题,我将电路作如下改动
1-稳压电路改用两个二极管串联,实测输出1.29v,改良7642供电,使用稳压器供电,改动如图所示,我测试R5使用1K时不正常,声音嘶哑,后改为1.5K,Q1偏置可以接1.29v稳压电路或者通过R2B接7642输出,但是两种接法没有明显的区别,原来我还希望接到7642处会有AGC的控制。
2-音量控制使用的是50K的电位器,如果第二节滤波器还是使用473,声音会比较沉闷,改用103,因为使用的耳机,接收环境不好时,高频噪音太大,听着不舒服,因此Q2加了个102
至此整机基本正常了,带到外面去是可以收到很多台,不过选择性比不上超外差,对比数字接收机,接收频率范围的高端稍微低了,估计是39P电容限制了,

网友:
再生深度比较难调,反正双连比单连还易得,不如加一级低放大倍数的调谐高放,只要注意两个调谐回路的Q值,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休息,调整了一下,
首先明确这种无反馈的功放是不会产生自激的,大面积铺地实际使用没有发现有问题
...

TA7642工作于较高电源电压时,因输出电阻较大,增益会更高,噪声较低,这是多次实验的结果。该机调到最佳状态时,磁性天线对金属物体十分敏感,距离2、3公分就会改变接收频率,所以PCB上磁棒周围不能有过多的履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A7642工作于较高电源电压时,因输出电阻较大,增益会更高,噪声较低,这是多次实验的结果。该机调到最佳 ...

朋友,貌似应该是“覆铜”,不是“履铜”,随便一说,莫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貌似应该是“覆铜”,不是“履铜”,随便一说,莫怪!

多谢更正。

网友:
外差机电接收频率由本振及中频决定,磁性天线只影响接收效果,无关频率,“中生代”接收机也应有所借鉴,做个双调谐高放,高放倍数不用太大,泵哺再生不放在天线回路,而是用在调谐高放的负载回路,既增强了接收频率的稳定性,也进一步改善了选择性
7642高电压时工作的更好,用较大的负载电阻即可适应,AGC范围会更大 ,噪声也有所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