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AVR2000G老功放

楼主(2017-03-11):
请教前辈  天龙AVR2000G老功放。里面线路板原件未见明显异常,就是主左声道音量特别小,大概只有主右的1/4。似乎左声道音量限止了(有二个遥控器没说明书不知是否设置原因)。换任何输入端都是主左音量小。平衡旋钮顺时针转到底,右音量正常左声道有微小声音。平衡旋钮逆时针转到底,右声道无声左声道还是微小声音。是否可判断平衡旋钮失效。另外不知哪位前辈有此功放说明书,网上只有全英文版。

网友:
看看输出继续器有没有接触不良!

楼主:
感谢回复!输出继电器拆下清理过触点了,吸合正常导通已测试过。故障依旧。今天拿螺丝刀碰均衡电位器右声道发出巨大爆音,左声道触碰时有正常电流噪音。问题到底出在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A:
电位器费了,后级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费了,后级没毛病

谢谢回复,周末有空再鼓捣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