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塔斯瑞 R208 功放 的F1保险管是多少A的?

楼主(2017-03-12):
贝塔斯瑞 功放 R208  上的F1保险丝管断了, 因为不知道是多少A的 (看不清上面的字)我换了个5A的丝 上去 会不会有问题?请教大师们,我是个外行。

网友:
5A以上,这个保险管烧了后面功率管会有问题,如果大管烧了放几大A保险管也会烧的!

网友:
功率管一定要量下啊,看保险烧成这样子,估计有坏管

楼主:
谢谢两位,原来机器是好的。是我带电开壳 打火了,保险丝断了,我焊上了一个5A的保险丝,现在,听声音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没焊时,声音变破了

网友:
可以对照机箱里面另一声道好的板子上的保险,声音“变破”时因少了一组供电工作点变化了失真造成的

楼主:
谢谢,另一端也看不清 A数  ,我用手机放大照相也没看清,只怪自己眼睛不行啊啊
最后图片上就是我焊上去的保险丝。怕小了再坏,怕大了,有情况时扩大故障范围。
非常感谢以上几位朋友的回答。我就是会焊上焊下 ,其它真的外行。

楼主:
还在等着看大家的指点

楼主:
感谢 感谢  太具体了 学习到了新知识   谢谢 逍遥客 的补充

网友:
俺不懂,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