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移动工作站的大砖头电源,突然不通电了。

楼主(2017-03-12):
DELL的移动工作站的大砖头电源,突然不通电了。把插头从插座拔下的瞬间,电源灯亮一下。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多数是后级短路,先查一下几个输出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保护了被,看看输出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容坏了,超压保护了吧

网友:
买一个新的吧  100来块原装的  230W的  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