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性烧坏烙铁芯,原因原来是这个

楼主(2017-03-12):
用的普通电烙铁,发现老烧坏头和芯,偶尔一次量了一下电压245V,后来的几天又量了几次发现市电会在220-250之间变化。

电烙铁的标称电压是220V,按常规来说200V-240V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压高时功率也会增大,在长时间高电压状态下工作就会影响使用寿命,带着这种想法做了个自藕变压器抽出几个头,在240V电压时分别输出200  220   230  240,用一个多档开关加上一个电压表手动调压为烙铁供电,让烙铁工作电压低于230V,短时不用就调到最低电压。

这样用了一个月没坏一个芯,烙铁头的损耗也变小了。

网友A:
可控硅多简单, 装在插座里面无级调压100V起调.

网友B:
我的电烙铁用可控硅调压,比你这个简单多了,换一种方案吧,前提是负载别短路要不然可控硅总爆炸

网友B:
现在的电烙铁讲究速热。都不太好,匝数少,一通电热的要命,还不恒温,烙铁头又小,温度一个劲飙升,把焊锡丝的松香全蒸发了弄得焊点难看,但是真要是焊大焊点,烙铁头温度下降还挺快。我用万用表测我的电烙铁电压在80伏才刚好用。

网友:
以前我家电压晚上电压就会低且不稳定,我就是用一个50VA工业控制变压器改装自耦升压用,次级电压高低调整可以满足需要,即使电压低至100V也可以调到220V左右,不担心晚上干不了活,当然得有个电压表

网友:
弄个电风扇的调速器,可控硅的那种,明装的,装成一个七孔加调速,两孔插烙铁,五孔还接市电。就可以给烙铁调温了。大焊点调高点,小焊点用低档

网友:
这个可以外接一开关(类型小吊扇的那种船型开关)接线端子串一只二极管,这样不用烙铁时断开开关可以保持低一档温度防止烙铁头氧化,正常焊接时按下开关短接二极管温度高一档。
用此法用坏几条烙铁头都不会烧发热芯的。

网友:
现在的电太压真的太高了,,,

网友C:
电压高了是不是电表走的也快了!

网友:
确实比以前的电压高

网友D:
  用老式吊扇的调速器(线圈)五个档的,1档改成空档(电源开关),5档改直接档,这样一来就有3个档可调温,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E:
以为就我家这样呢,所以很奇怪很多人抢老电子管设备变压器,那些用上灯丝超压的。

网友F:
怎么测都超过230v

网友G:
我看还是加一整流二极管控制温度好。简单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还是加一整流二极管控制温度好。简单经济

你这种我以前用过,不好用,因为这样做只有两个档,低档烙铁温度不够高档时还是一样烧坏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老式吊扇的调速器(线圈)五个档的,1档改成空档(电源开关),5档改直接档,这样一来就有3个档可调温, ...

那种线圈调速的对感性负载起做用大些,因为是串联的,对阻性负载降压幅度小除非增加线圈匝数那样的话还不如重绕一个自藕的,用自藕变压器想怎要什么电压都可以,多抽几个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为就我家这样呢,所以很奇怪很多人抢老电子管设备变压器,那些用上灯丝超压的。

电压高一点对阻性负载伤害很大,对开关电源没什么影响,变压器可以改充电器调压器之类的东西用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烙铁用可控硅调压,比你这个简单多了,换一种方案吧,前提是负载别短路要不然可控硅总爆炸

可控硅我也想过,没有用的原因是我在自藕变压器上增加了一组12V的充电线圈可以给我的外置UPS电池充电,这个变压器是200W的余量很大以后需要时还可以增加绕组,因为是自已绕的匝数充足空载只有12MA用烙铁几个小时变压器也没什么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烙铁讲究速热。都不太好,匝数少,一通电热的要命,还不恒温,烙铁头又小,温度一个劲飙升,把焊锡 ...

220V35W烙铁在80V时根本化不了锡,我试过50W烙铁用110V化锡也难,100W以上的没试过也许行吧,但是100W以上的烙铁拿着很重的焊小锡点时会把电路板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高了是不是电表走的也快了!

电压高了电表肯定走的快啊,功率=电压*电流,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会更严重,不信你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机或变压器在不同电压下的空载电流就知道了,相比之下开关电源会好一点但也还是会增加功耗,开关电源有前滤波器和开关变压器,这两样东西在电压升高时功耗也会增大,只不过比阻性和感性负载好一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测都超过230v

那是你那地方没 有搞加工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厂子,机器全开时电压会降一些开的少时电压就会升高,所以我测的就在220-250之间会有变化。

网友H:
找个小变压器,初次级改成自耦型,降压后给洛铁即可;

网友:
一言破天资。。。。 在电烙铁  前面  加一个 电风扇 调速器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烙铁用可控硅调压,比你这个简单多了,换一种方案吧,前提是负载别短路要不然可控硅总爆炸

烙铁才几十瓦,可控硅最少有几A的能力吧,你在可控硅输出端弄个0.5A保险不就完了。

网友:
感觉和电压关系并不大,烙铁热胀冷缩,而且加热丝也在一直氧化,时间长了,断是肯定的,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以为买的便宜货的原因

网友:
买台恒温的就不用担心那些了。

网友:
24v8秒化锡的有什么利弊?

网友:
我的两根普通烙铁 几年了都没烧。上次去汽修厂修焊机,忘了拿 第二天去还插着点呢 ,还能用

网友:
买个恒温电烙铁     不容易坏

网友:
现在电压就是高,我住的2个地方,用福禄克和功率表测试,电压都在240以上,真怕做工垃圾的电器扛不住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头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现在正常电压都超230了,所以自己绕变压器都要加绕十几圈,保障点

网友:
我这里也是电压高,经常烧坏烙铁芯。后来也是使用隔离变压器,加分档开关,以后就基本不烧烙铁芯了。

网友:
双向可控硅调压,简单,体积小,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多简单, 装在插座里面无级调压100V起调.

对于普通电烙铁这样的电器,可控硅调压是最理想的选择了,一个双向可控硅,简单的电路就可以完成……

网友:
现在都用调温的电烙铁了,应该这个问题不存在呀

网友:
看来你用的少 早期用不能恒温的电烙铁 就发现电压过高易坏 最简单的办法串个 1N4147 在做个开关, 后来改用水银开关,最后买了恒温 白光 后 就告别这些问题了,电烙铁20秒就能焊了 用了好多年了 好用 才120元  国产白光

网友:
我现在用焊台了,要么便携白光,

网友:
加个二极管更简单,如果烙铁温度太低,就再并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俺这里市电平均235V,俺用的是自耦调压器,这个没干扰,也可靠。也用固态调压器做了一个调压器,给了朋友当砂轮机调速器了。

网友(2017-05-09):
还是直接买调温的方便,又不贵

网友:
做一个可控硅调速电路,更省事。

网友:
电压变化也太大了吧,直接上个稳压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最简单的做一带开关的烙铁座,拿起烙铁全压供电,放下烙铁半压供电;半压供电电路中传一个二极管就成了!!!

网友:
半压供电电路中串一个二极管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找个小变压器,初次级改成自耦型,降压后给洛铁即可;

这个方法简便实用,赞一个。

网友:
我的烙铁从来没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