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音响多电压切换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7-03-12):
给朋友修一套小日的组合音响,发现是电压切换的扭盖断了,造成接触不良断电,但这个小盖可以切换100v、127v、220v、240v 我想直接接到变压器上,可是不知道如何接。
按住小盖测电压,各组都是120几伏,这个应该如何接,请知道的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变压器输入有几接头,用万用表量下,最大阻值那两条线接上就行。

楼主:
共有7~8根,有4根相通,还有3根通,1根与哪个也不通。按您说的我再测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A:
图片提供不足,一般都是对应电压数字那个脚和直线下的对脚接通,就是该数字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提供不足,一般都是对应电压数字那个脚和直线下的对脚接通,就是该数字工作电压

谢谢关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已经修好了。

咋接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