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7A 直读频率不能用了

楼主(2017-03-13):
如题,在玩功放的时候,功放管子坏了一个,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了电,结果喇叭一阵怪叫。此时示波器就在喇叭两端接着,测试频率。等我关了功放,再测试另一个正常的声道,示波器就不显示频率了,只能显示波形。求助啊。是不是把示波器搞坏了?

现在的情况基本就是:一开机直读频率能正常使用十来分钟,时间一长频率数字就开始乱跳,只能关了机器,等一会儿再开才能正常使用。我怀疑是不是哪个芯片发热不正常导致的。昨天拆开了,也没看出啥。。。

楼主:
竟然没一个回复的。。。
目前机器己经运行正常,拆开机器发现有两个CPU 温度比较高,就给涂上了硅胶,
现在正常了。

网友A:
这样就算修好了?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算修好了?什么原因?

早就有这个毛病只是没发作而已,那天碰巧了犯病了.......

网友A:
就是因为散热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散热不良?

就是散热不良。

网友:
就是散热不良。发图看看。

网友:
知道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