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不读碟

楼主(2017-03-13):
一台松下lx-v860en不读碟,故障代码f10,进出仓正常,碟片转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激光头。需更换。

网友:
淘宝上买个一样型号的光头就好了

网友:
多少年的机器人,换光头就好了

网友:
先擦一下光头上的灰试一下子

网友:
淘宝上买个一样型号的光头就好了
   没有啊

网友:
先擦一下光头上的灰试一下子
   没光 擦了也没用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排线的故障,重点排除一下排线故障。

网友:
光头坏没的搞!